[APM32E1] platformIO是什么?极海能用么?

楼主(2024-07-23):
platformIO是什么?极海能用么?

网友A:
PlatformIO是一款基于Python开发的嵌入式IDE,免费开源跨平台,它可以选择VSCode作为代码编辑器敲代码,并在上边完成编译、烧录、Debug、测试等操作,开发体验直接拉满。
(PS: PlatformIO有在VSCode上发布插件,该插件可以一键安装PlatformIO所需环境,但最好先将pip换为国内源)

网友A:
用肯定是能用的,只不过目前在官方列表中找不到罢了¯\_(ツ)_/¯,之前倒是见过有大佬搞过这个芯片包,当时我还拜托他V了我一份玩玩,附当时添加极海芯片包后的截图:
说起来,其实PlatformIO在Custom Platform & Board章节有介绍怎么向PlatformIO添加自定义设备,理论上大部分没出现在官方列表上的MCU都可以自行适配,具体流程就需要去翻翻手册了。

网友B(2024-11-25):
PlatformIO是一个开源的跨平台开发环境,用于嵌入式系统开发。它提供了各种工具和框架,使开发人员能够更轻松地编写、编译和调试嵌入式应用程序。
PlatformIO的主要特点是它集成了多种编译器、调试器、固件上传工具以及开发框架(如Arduino、ESP-IDF等),可以简化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流程。它支持各种类型的嵌入式硬件平台,如Arduino、STM32等,并能提供相关的代码库和例程供开发人员使用。

网友C:
现在还不行,没有适配包,以后应该会接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