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如何使用MCC点亮ST7735液晶屏呢

楼主(2024-07-23):
如何使用MCC点亮ST7735液晶屏呢

网友A:
找一份这个显示驱动的代码进行移植就可以了

网友B:
是啊,如何点亮呢,我看版主都没点亮。。。SPI不好用啊。

网友C:
你MCC都启动不了。

网友D:
这个很难办

网友E:
试过一次,没成功。

网友F:
目前还没看到论坛有人用硬件SPI点亮屏幕。

网友G:
搞不定的IO模拟,我基本上都是用IO模拟,除非要求速度。

网友H(2024-08-31):
SPI 和 GPIO 配置是否正确,液晶屏的初始化命令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