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PLAB X IDE v6.1.0 使用MCC代码配置器

楼主(2024-07-23):
安装教程应该很好搜到,如果没有 代码配置器(MPLAB Code Configurator,MCC)说明IDE版本太低了,建议更新下版本;

刚安装完成之后第一次启动会很卡,属于正常现象;

我这好像是离线模式,点图标第一次启动后和百度搜索到的不一样,点set xxxx,自己可以注意一下,就进入正常的页面了;

MCC 用户界面包含以下三个主要工作区,

(1). Resource Area(资源区):该区域显示可在选定器件中使用且受 MCC 支持的片
上外设、库和片外外设。资源区包括为项目选择的项目资源和显示器件中提供的 资源和
本地机器上 MCC 库版本的器件资源。

(2). Composer Area (设计区):该区域是用于配置外设或库驱动程序的主要区域。
该区域为用户提供配置外设或库驱动程序的界面。

(3). Pin Manager Area (引脚管理器区):可在该区域配置器件的 I/O 引脚。
Pin Manager Table View(引脚管理器表格视图)提供了一个用于配置器件引脚的界 面。
此区域还以封装视图的形式显示器件的引脚分配及引脚功能。
有三个区域,左侧是资源区(红色框框),中间是配置区(绿色框框),右侧和下方是引脚管理区(蓝色和橙色框框);下图着重标号记下,1--8,后面会用到;

这几个是模块选项卡;

这个是简易设置选项卡和寄存器设置选项卡;二者有必然的联系,无论在哪一个选项卡里进行设置另外一个选项卡都会有所对应的改变;

底部这个是通知选项卡,这里会有你所设置的所有通知信息;

参考资料,有这个两个选项,分别为树状图和平面视图,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没有(右图是我自己的视图);

该资源区可分为三个子窗口:

Project Resources (项目资源)区
Device Resources (器件资源)区
Versions (版本)区
资源区分为三个小块,项目资源窗口(1),器件资源窗口(2),版本信息窗口(3)下图是参考网上资料,自己的界面是一个导航窗口;

Project Resources 区始终有三个系统模块可供使用。这三个模块不能删除,分别是:

Interrupt Module (中断模块):配置器件的中断。
Pin Module (引脚模块):配置器件的引脚。
System Module(系统模块):配置器件的系统时钟、配置位和其他器件级功能。
下面说一下项目资源窗口,对于每个项目配置默认情况下存在三个模块;打勾和不打勾为是否启用ADC中断,这个外设是自己添加的,根据自己需求添加,这里才会出现中断是否使能的选项;

相应的也会反应在ADC的简易设置选项卡下;总之一句话,各个模块的设置和总的系统选项是对应的;无论在哪里改都是一样的;

看下图,设置通用IO的输入输出,对应被锁起来;

同样也可以选择电平,弱上拉之类的;

对于数字引脚还可以使能或禁止弱上拉 ,或者使能开漏输出,或者使能电平变化中断;

这里列出的所有外设都可以自主配置;

下面说明如何添加资源和删除资源到项目;

添加:对应模块,点击+号,然后就会出现在项目资源区;并且还会自动打开简易设置视图;

删除:同样,在项目资源区--点击-号;

引脚管理区
封装视图:一句话,好看,对应芯片引脚;容易开发;

注意:灰色表示不可配置;蓝色代表当前可以用,没有被任何模块所占用;绿色代表该引脚已经被占用,某些引脚可以被多个模块所共享,这些引脚也显示为绿色;

封装试图右击某个引脚也会出现功能选项;

网格视图:引脚功能更详细;

注意:蓝色未锁代表当前可用;绿色有锁代表当前已使用的引脚;绿色链接代表被多个模块所共享;黄色代表功能引脚所不能选用的引脚(可能用于别的功能了);灰色表示不可使用的引脚,因为系统当前正在使用它;

更改封装

全部配置完成后,点击Generate生成代码;然后会显示在前面的Projects里;

这个文件夹里,我以前有自己的项目代码,只有MCC Generated Files这个文件夹下的代码时=是通过MCC配置生成;

这里也会有反馈信息;

如果后续还需要添加模块功能,不用担心会生成重复的文件,系统会自动更新合并文件;

网友A:
资源区域显示在选定器件中可以使用且受MCC支持的片上外设、库和片外外设。

网友B:
你能打开MCC吗,我这打不开,卡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能打开MCC吗,我这打不开,卡死了。

我也是,6.2.0版本,根本没反应

网友D(2024-08-27):
良心文章,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