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学习STM32的火焰传感器

楼主(2024-07-23):
以下是一个基于STM32的火焰传感器示例代码,通过检测火焰传感器的输出来触发LED灯的亮灭。

#include "stm32f4xx_hal.h"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TIM_HandleTypeDef htim2;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2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TIM2_Init();

  HAL_TIM_Base_Start(&htim2);
  HAL_ADC_Start(&hadc1);

  while (1)
  {
    // 读取ADC值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HAL_MAX_DELAY);
    uint16_t adc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 判断火焰传感器是否检测到火焰
    if (adcValue > 2000)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 点亮LED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 关闭LED
    }

    HAL_Delay(100);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_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20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7;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3);
}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__ADC1_CLK_ENABLE();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PRESCALER_PCLK_DIV2;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Scan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L_ADC_Init(&hadc1);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 使用ADC1的通道0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sConfig.Offset = 0;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static void MX_TIM2_Init(void)
{
  __TIM2_CLK_ENABLE();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1999;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8399;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Base_Init(&htim2);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MEDIUM;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以上代码假设你使用的是STM32F4系列的芯片,将火焰传感器的输出连接到ADC1的通道0上,并将LED的控制引脚连接到GPIOA的第5号引脚。

代码的主要逻辑是通过定时器2定时读取ADC1的值,并根据读取到的值判断是否点亮LED灯。当ADC1的值大于2000时,表示检测到火焰,此时点亮LED灯;否则,关闭LED灯。

在运行代码之前,你需要在STM32CubeMX里进行一些配置,包括启用ADC1和TIM2,配置GPIOA的第5号引脚为输出模式,并将ADC1的通道0连接到对应的引脚上。

希望这个代码示例能够对你学习STM32的火焰传感器有所帮助!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67153941/article/details/140575493

网友A:
我晕,还以为ST出了火焰传感器的。

网友B:
火焰传感器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B:
采集距离能有多远?

网友C(2024-08-23):
根据检测到的火焰状态控制LED灯的亮灭。是不是就是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