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总是抛料啥原因,咋能有效改善呢?

楼主(2024-07-23):
贴片机抛料是smt工艺中常见的故障问题,如果是少量一点点抛料还算是正常,如果抛料多就要找出原因解决了。贴片机抛料的原因有很多种,常见贴片机抛料原因有以下几种:
SMT贴片生产线
1.真空气压不足
真空气压不足,有泄露情况,会造成真空气管通道不顺畅引起取料不成功或取起后再去贴的途中掉落情况。解决办法:及时修复、进行清理、将气压按要求调整标准范围之内。
2.吸盘破损或有脏物
吸盘破损或有赃物,会造成吸嘴拾取物料不成功或者贴装出现偏移,影响贴装的精度和质量;解决方法:定期清理吸盘赃物,如破损则及时更换。
3.取料不正或取料高度不正确
取料位置不在电子元件料的中心位置或取料高度偏高或偏低而造成的偏位,取料不正都会被被识别系统当作无效料抛弃;解决方法:调整好取料位置,根据电子料的特性调整取料高度
4.识别视觉系统损坏
元件识别相机视觉镜头有脏物会干扰识别、识别光源选择不当或识别系统损坏等情况都会造成抛料率升高。解决办法:清洁擦拭识别系统的表面,调整强度和灰度,修复或更换识别系统。
5.吸嘴损坏或有脏物,吸嘴气压不足
吸嘴的变形、堵塞、损坏都会造成气压不足,造成吸料不成功或取料不正而抛料的情况,解决办法:及时更换吸嘴来解决。
上面五种贴片机抛料原因和解决办法希望能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