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光伏充电疑问请教

楼主(2024-07-23):
2路200~600V的光伏输入,给电池充电,它们需要隔离吗?
光伏发出的电量,转换为DC500V给电池充电,请问:
1、2路 光伏输入之间,要不要隔离?
2、DC500V给电池充电,要不要隔离?

网友A:
不需要隔离
2路光伏正极加个二极管 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隔离
2路光伏正极加个二极管 并联

这个管压降会不会影响到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管压降会不会影响到充电?

对于500V来说,二极管压降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500V来说,二极管压降可以忽略。

好的,谢谢各位坛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