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SPI的配置方式

楼主(2024-07-23):
TE, ck, sy, spi, pi
    /*---------------------------------------------------------------------------------------------------------*/
    /* Init SPI                                                                                                */
    /*---------------------------------------------------------------------------------------------------------*/
    /* Configure as a master, clock idle low, 32-bit transaction, drive output on falling clock edge and latch input on rising edge. */
    /* Set IP clock divider. SPI clock rate = 2 MHz */
    SPI_Open(SPI0, SPI_MASTER, SPI_MODE_0, 32, 2000000);
  1.     /* Select HCLK as the clock source of SPI0 */
  2.     CLK_SetModuleClock(SPI0_MODULE, CLK_CLKSEL1_SPI0_S_HCLK, MODULE_NoMsk);

  3.     /* Enable SPI0 peripheral clock */
  4.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0_MODULE);

  1.     /* Setup SPI0 multi-function pins */
  2.     SYS->P0_MFP &= ~(SYS_MFP_P04_Msk | SYS_MFP_P05_Msk | SYS_MFP_P06_Msk | SYS_MFP_P07_Msk);
  3.     SYS->P0_MFP |= (SYS_MFP_P04_SPISS | SYS_MFP_P05_MOSI | SYS_MFP_P06_MISO | SYS_MFP_P07_SPICLK);

最后就可以用发送函数了
            /* Write to TX register */
            SPI_WRITE_TX0(SPI0, g_au32SourceData[u32DataCount]);
            /* Trigger SPI data transfer */
            SPI_TRIGGER(SPI0);
            /* Check SPI0 busy status */
            while(SPI_IS_BUSY(SPI0));
发送,触发,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楼主:
库函数真好用。

网友A(2025-06-23):
SPI 配置使用库函数可大幅简化代码,减少底层操作,提升开发效率;同时增强兼容性与可维护性,降低出错风险。真是不错

网友B(2025-09-27):
SPI 配置需设定主机 / 从机模式,选时钟极性(CPOL)和相位(CPHA)确定时序,设置数据位长度(8/16 位等)、时钟频率。配置片选信号(CS)有效电平,使能 SPI 模块。主机需控制时钟和 CS,从机则响应主机时钟。可通过寄存器或图形化工具配置,确保主从设备参数一致,避免通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