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报错FCARM - Output Name not specified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4-07-23):
FCARM - Output Name not specified, please check 'Options for Target - Utilities'
通常在添加了新的文件进来后,会发生这个问题。
不知道从何开始,MDK不再能识别源文件类型。
在新加的文件右键,选项里设置文件类型为C源文件,

楼主:
单击OK,保存,即可。再编译就不报错了。

网友:
原来如此,以前好像没这个问题。

网友A:
项目配置中没有指定输出文件的名称。

网友B:
重启MDK可以解决一些临时性的配置问题。

网友C:
正确指定输出文件的名称和路径。

网友D: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调整或重新配置编译器的设置

网友E:
错误的添加方式可能导致编译器无法识别文件类型,从而引发错误。

网友F:
打开了多个工程或目标,可能会意外地选择了错误的目标。

网友G:
添加.c或.h文件

网友H:
重新创建项目,并将所有源文件和配置重新添加到新项目中。

网友I:
如果问题是由某个特定文件引起的,可以尝试从工程中移除该文件,然后重新编译以确认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J:
有这个问题吗,我为啥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