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TVS的疑问

楼主(2024-07-23):
以下电路图是供应商推荐给我们的电路图,我说这个电路图有问题,他们一直反驳说这个电路图给了很多客户用,说没问题。
左边原理图中的TVS实际型号为:RCLAMP0524P(台舟),被保护的信号范围为0~3.3V。
我有以下2个疑问:
1. 左边原理图的8脚不应该接GND(否则信号会从右边图中上方的四个二极管导走);
2. 6,7,9,10管脚为NC管脚,左边原理图中的6,7,9,10管脚接信号,多此一举;

对于以上两个疑问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可能是被图片误导,8脚看起来与整流桥正极有交叉,但实际没连在一起,
8脚应是与3脚连通,接到整流桥负极的.(仔细看8脚与3脚的画法是不一样的)
整流桥正极没连接到任何外部引脚.
原理图那样画,估计是为了方便PCB走线.

对,就是这样的,好好看下规格书就啥都知道了。

网友B:
上面那5个二极管好像没起作用啊

@LcwSwust :大概知道了,是四根信号线,经过上排二极管,再经过稳压二极管,之后到GND。
@mbutterfly :上面那排负极就是接到中间那只稳压二极管(上端输入、下端接地),大概意思是输入高于3.3V中间那只管子就钳位。
@LcwSwust :好像就是信号进去,通过反向二极管到地了,上面那排二极管负极连一起了,但是接哪里了呢
中间那只稳压二极管(TVS)会对输入信号钳位。

网友C:
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5-6会不会本来就连在一起的,之前用过类似的tvs也是一个信号接2管教

网友D:
这个芯片的8脚是NC,你可以接GND,也可以不接。看下规格书就知道了,人家都给你参考图了你都不看。。

网友E:
应该是NC一般都是有参考电路的,但是如果接GND的话如果也可能没有问题如果你的型号频率很快的话

网友F:
找一个进口厂家的器件看一下,国内的图有时候是错的。
1、实际3、8脚是连接在一起的,因此可以都接地;
2、NC脚是可以不接,但为了布线方便建议还是与对侧的信号连接上。

网友G:
图没有问题。
管子上部连接线不跟GND链接的,嵌位的是中间那个管子。
管子下部连接线跟GND连接的。

网友H:
建议楼主再遇见这种情况,可以看看国外大厂或者台湾省厂家的手册,找不同厂家的对比下也许就知道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