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要把16bit数据写flash里是不是得先读出后面的然后以32bit写入啊?

楼主(2024-07-23):
老哥们说好像只能32bit写入

网友A(2025-02-13):
将16bit数据写入flash时,并不需要先读出后面的数据再以32bit写入

网友B:
Flash存储器通常用于存储代码和一些定义为const的数据,以及用户自定义的保存数据。它的特点是断电不丢失数据,且支持按页或扇区进行擦除和写入操作

网友C:
解锁Flash在进行Flash写入操作之前,通常需要先解锁Flash,以便能够访问Flash控制寄存器。

网友D:
由于Flash只能对已经擦除的区域进行写入,因此在写入新的16bit数据之前,需要先擦除目标扇区。擦除操作是按页或扇区进行的,而不是按字节或字进行的

网友E:
一般擦除扇区后,就可以将16bit数据写入指定的Flash地址了。写入时,可以直接使用支持16bit写入的Flash编程函数(如STM32中的HAL_FLASH_Program函数,并选择适当的TypeProgram参数来指示写入数据的类型,如16位半字)

网友F:
在写入16bit数据时,并不需要先读出后面的数据。因为Flash写入操作是覆盖式的,即写入新数据会替换掉原有数据。所以,只要确保目标扇区已经被擦除,就可以直接写入新的16bit数据。

网友G:
地址对齐,在写入数据时,需要注意地址对齐问题

网友H:
在实际应用中,很多Flash控制器都支持非对齐写入,因此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总是存在

网友I:
在写入数据后,通常需要验证数据的完整性。这可以通过读取刚刚写入的数据并与原始数据进行比较来实现

网友J:
将16bit数据写入flash时,并不需要先读出后面的数据再以32bit写入。只需按照Flash存储器的操作规范进行解锁、擦除扇区和写入数据即可

网友K:
符合函数定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