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7606采集数据不准确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4-07-23):
接低就显示-1.6多,接3.3就显示1.6多,这怎么回事啊

网友A:
AD7606是支持正负电压输出的啊

网友B:
各种原因都有可能 比如硬件连接 比如电压基准

网友C:
你这供电不行吧

网友D:
检查ADC配置,确保没有启用反相。

网友E:
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F: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并合理选择适配器或电源稳压模块。

网友G:
地线问题

网友H:
时钟信号不稳定或出现干扰。

网友I:
D7606芯片的引脚布局不合理或与其他高频信号线相邻,导致互干扰。

网友J:
MCU程序出现错误或不稳定

网友K:
电压采样设置错误

网友L:
测量模式设置错误

网友M:
ADC采样偏置设置不当

网友N:
预处理电路设计不合理,导致数据偏移或失真。

网友O(2024-08-31):
尽量将ADC与其相关电路参考电压放置在一起,缩短信号路径,减少干扰和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