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整数代替小数计算怎么实现的啊?

楼主(2024-07-23):
为啥这样就能加快运算

网友A:
带小数的运算是浮点数,需要MCU内置浮点运算单元计算速度才能快。

网友B:
用的指令集不一样,如果使用M4F内核的MCU,单精度浮点和整形的速度基本就一样了

网友C:
将小数扩大十倍或百倍,计算完成后再除倍数

网友D:
小数点前后的,作为两个独立放人数据计算?

网友D:
有浮点数运算单元的,为啥不使用呢?计算速度对程序运行的影响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