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ram不够用的时候能不能把一些变量存flash里,等需要时候再读出来啊?

楼主(2024-07-23):
内存有点不太够了

网友A:
完全可以的,把一些不经常变化的量存储到flash。

网友B:
内存不够就优化一下代码,还不够就换大容量的。

网友C:
可以啊,不过要注意读写速度还有耐久性

网友D:
虽然可以将变量存储在Flash中以解决RAM不足的问题,但这种方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网友E:
可以,这不就是手机的虚拟内存功能

网友F:
可以,但是只适合一些不经常需要改变的数据

网友G:
可以,MCU的内部fLASH用户是可以直接访问的,但是最好存储不经常改变的数据,避免频繁擦除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