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ic的上拉电阻越小是不传输速度越快啊?

楼主(2024-07-23):
取值范围多少合适啊

网友A:
是的,上拉电阻小灌流更大,速率更高。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网友C:
过小的上拉电阻值可能会导致功耗增加

网友D:
看总线的容抗,一般是4.7K

网友E:
一般data上加上拉就行

网友F:
较大的上拉电阻可以减轻设备的负担,因为设备在拉低线路时不需要处理大量的电流。

网友G:
当上拉电阻的阻值减小时,对于I²C总线上的电容来说,充电时间会变短,这导致信号的上升时间加快,从而提高了通信速度。在高速I²C通信中,为了保证信号的稳定性和快速性,通常会选择阻值较小的上拉电阻。

网友H:
较小的上拉电阻可以加快信号的上升沿,因为上拉电阻与线路的电容形成RC充电电路,而充电时间与电阻成正比。

网友I:
在I2C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通信协议中,上拉电阻起到关键作用,因为它为开漏(open drain)结构的SDA和SCL线路提供高电平信号。当谈到上拉电阻大小时,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需要根据特定的应用需求进行计算和选择。

网友:
上拉电阻的阻值大小确实会对传输速度产生影响。

网友J:
过小的电阻值可能会导致过大的电流流过总线上的器件,增加功耗和噪声,甚至可能损坏器件。

网友K:
上拉电阻的选择对于保证通信的稳定性和速度至关重要。

网友L:
上拉电阻的大小对I2C总线的传输速度有重要影响,但并非简单地“电阻越小,速度越快”。

网友M:
理论上,较小的上拉电阻有助于提高最大通信速度。

网友N:
一般来说,在I²C总线上,上拉电阻的阻值越小,传输速度越快。这是因为上拉电阻的作用主要是将总线上的信号拉高到正常逻辑电平,并保持总线在空闲状态时的电平。

网友O:
上拉电阻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保持线路上的高电平状态:当没有设备驱动总线时,上拉电阻将线路拉高至VCC。
限制电流:当设备将线路拉低时,上拉电阻限制了通过该线路的电流。

网友P:
想要提高速度,可以换其它通讯方式啊。减小上拉电阻,会增加功耗。

网友P:
使用固有外设时,好像传输速度是设定好的,提高传输速度,也不能超过设定上限吧?

网友Q:
I²C总线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广泛用于连接低速外设和微控制器。I²C总线上的上拉电阻对于确保信号的稳定性和通信速度至关重要。上拉电阻用于将I²C总线上的信号线(SDA和SCL)在空闲状态下拉至高电平。当设备驱动信号线为低电平时,上拉电阻确保信号线能够迅速恢复到高电平

网友R:
理论上,较小的上拉电阻可以提供更快的上升时间,从而可能提高I²C总线的传输速度。然而,上拉电阻不能无限小

网友S:
较小的上拉电阻会导致更大的电流流过,这可能会超过设备的电流承受能力

网友T:
一般来说较小的上拉电阻可能会导致设备在驱动信号线为低电平时消耗更多的电流

网友U:
其实较小的上拉电阻可能会增加电磁干扰(EMI)。

网友V:
上拉电阻的合适取值范围通常在1kΩ到10kΩ之间

网友W:
总线上的电容越大,需要更大的上拉电阻来保持信号的上升时间

网友X:
这个不是绝对,还要看阻抗匹配等设计要求。

网友Y:
工作电压越高,可以选择更小的上拉电阻。

网友Z:
这个说法有点片面,并不是越小越好,有个规范在,太低了会导致通信异常的,而且设备也有速率限制

网友AA:
对于高速通信(如400 kHz的快速模式),可能需要较小的上拉电阻

网友AB:
参考I²C设备的数据手册,了解其推荐的或允许的上拉电阻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