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vscode查看代码全是错误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4-07-23):
编译是可以通过的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安装扩展呀

网友B:
应该代码检查设置没有关闭一些选项。

网友C:
是编码格式不对吗

网友D:
我这个方法测试下来,AVR系列完全没问题,但是PIC还有点问题,可能需要手动加头文件

1. 在VS code里搜索’microchip‘
2. 安装4个插件 "MPLAB Run CMake", "MPLAB Toolchains", "MPLAB Extensions Core" and "MPLAB X Project Importer"

3. 打开一个MPLAB X的项目,选择yes导入

4. 禁用"MPLAB Run CMake"插件,因为它会导致C++和clangd两个插件冲突

5. 按F1打开VS code的命令输入,搜索并选择"C/C++: Select Intellisense Configuration"

6. 选择‘compile_commands.json’这个选项

网友E:
可以在VSC上开发了?

网友D:
已经有插件可以用来开发,暂时我还没用过,只是用来自动添加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