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fft库可以直接用在gd上吗?

楼主(2024-07-23):
这俩芯片不是可以替换的嘛

网友A:
FFT是应用层的算法库,理论上是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中间件的库么?是的话可以

网友C:
这个不涉及底层吧

网友D:
还是看具体的型号进行移植的难度

网友E:
ST的FFT库并不能直接保证在GD芯片上可用。

网友F:
FFT库是应用层算法,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G:
如果GD芯片支持与ST芯片相同的指令集和DSP功能,并且库中的函数调用和内存访问方式与GD芯片的硬件实现相匹配,那么理论上ST的FFT库有可能在GD芯片上运行。

网友H:
好像GD的芯片完全支持ST的很少

网友I:
一般不能完全替换啊,寄存器之类的都不一样

网友J:
FFT(快速傅里叶变换)是一种用于计算离散傅里叶变换(DFT)及其逆变换的高效算法。FFT 库通常用于信号处理、音频处理、图像处理等领域

网友K:
可以用啊,只要内核一致一般都可以

网友L:
主要是看主频吧,我觉得

网友M:
这个应用方面是随意的,你想怎么移植都是可以的

网友N:
移植一下就可以了,只要底层都通了,应用很简单

网友O:
一般是可以直接应用的,但是如果函数名不一样,得稍微改一下名字

网友P:
俩芯片的库都不一样,你名字得改吧

网友Q:
我觉得可以用在GD上啊,这个没啥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