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源晶振精度比无源的精度高吗?

楼主(2024-07-23):
相同的频率稳定性更高吗

网友A:
这个没有直接的关联

网友B: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精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晶振的质量、设计、制造工艺以及使用条件。

网友C:
精度和有源还是无源没有直接关系,精度主要还是取决于晶振设计本身,以及外部环境条件。

网友D:
这个是不一定的。

网友E:
对于需要极高稳定性和精度的应用,如通信系统或精密测量设备,有源晶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F:
无源晶振只有一个晶体,需要结合外围电路构成振荡器才能输出特定频率的信号,且振荡器需要供电。其信号质量相对较差,通常需要精确匹配外围电路(用于信号匹配的电容、电感、电阻等),更换不同频率的晶体时周边配置电路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

网友G:
有源晶振自身即可起振,而无源晶振需要外加专门的时钟电路才能起振

网友H: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在精度方面的表现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设计、制造工艺、使用条件等。一般来说,有源晶振由于集成了振荡电路,可以提供更高的精度和更好的稳定性。这是因为有源晶振内部的电路可以对温度、电压等外界因素进行补偿,从而减小频率偏差。

网友I:
有源晶振在生产过程中通常会进行校准,以达到更高的初始精度。

网友J:
无源晶振需要外部时钟电路来驱动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而自身无法振荡,这限制了其频率稳定性。相比之下,有源晶振内置了起振芯片,能够更为稳定地输出频率。

网友K:
有源晶振的精度通常比无源晶振的精度高。然而,选择哪种类型的晶振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L:
无源晶振:其精度误差相对较大,一般在±10ppm(百万分之一)左右,有些高端型号可能达到5ppm或更低的精度,但总体上仍低于有源晶振。
有源晶振:其精度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有些型号甚至可以达到±0.1ppm或更低。这种高精度使得有源晶振在需要高度频率稳定性的应用中非常受欢迎。

网友M:
有源晶振通常设计有温度补偿,可以在较大的温度范围内保持稳定的频率输出,而无源晶振的频率容易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

网友N:
有源晶振的精度确实比无源晶振的精度高。有源晶振的精度可以达到0.1ppm,而无源晶振的最高精度为5ppm

网友O:
使用无源晶振时,需要外部提供放大器和反馈网络,通常还需要外部电容来与晶体匹配以形成振荡电路。

网友P:
无源晶振的尺寸和功耗可能低于有源晶振,这使得它们在某些应用中更受欢迎。

网友Q:
一般会比较高吧

网友R:
无源晶振仅包含一个石英晶体,没有内置放大器或其他电路。

网友S:
无源晶振的精度也可以非常高,尤其是当与精心设计的外部振荡电路一起使用时。无源晶振的成本通常低于有源晶振,因为它们不包含内置的振荡电路。

网友:
由于其高精度和稳定性,通常应用于对频率稳定性要求极高的场合,如通信基站、卫星导航、高精度测量等领域。

网友T:
一般来说,有源晶振由于内置了振荡电路和可能的温度补偿机制,通常能够提供更稳定的频率输出,尤其是在宽温度范围内

网友U:
有源晶振的长期频率稳定性通常优于无源晶振,因为它们内置了针对老化和环境变化的补偿机制。

网友V:
有源晶振内置了振荡电路,通常包括晶体、放大器和电源等,因此它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系统。

网友W:
由于内置了温度补偿电路和其他稳定化技术,有源晶振能够在更宽的温度范围和电压变化范围内保持较高的频率稳定性。

网友X:
有源晶振在精度和稳定性方面均要好于无源晶振,尤其是在精密测量领域

网友E:
有源晶振内置完整的振荡电路,包括石英晶体、晶体管和阻容元件,从而能够独立产生稳定的振荡频率。无源晶振需要外部时钟电路才能起振,信号质量和精度相对较低。

网友Y:
有源晶振内部包含晶体和外围电路,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它利用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通过内部的放大电路补偿晶体振荡器的能量损耗,保持稳定振荡,可直接输出较高功率和振幅的信号,能直接驱动其他电路。

网友S:
若考虑产品成本,建议可以选择无源晶振电路

网友Z:
是的,但价格也相对较高

网友AA:
有源晶振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模块,它包含了石英晶体和必要的振荡电路,通常还包括一些附加的组件,如缓冲放大器、温度补偿电路等。

网友AB:
有源晶振的精度通常比无源晶振的精度高。有源晶振可以达到0.1ppm,而无源晶振的精度最高为5ppm。

网友AC:
有源晶振通常提供更好的温度补偿,可能在极端温度条件下提供更稳定的性能。

网友AD:
并非所有的有源晶振都比无源晶振更精确。精度还取决于晶振本身的品质、制造工艺以及使用条件等因素。

网友AE:
无源晶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启动,并且对外部电路的配置更为敏感。

网友:
无源晶振通常提供±20ppm至±50ppm的精度,这对于大多数消费类电子产品来说已经足够。

网友AF:
精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晶体本身的质量、电路设计的优劣、工作环境的稳定性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精心设计的无源晶振系统也可能实现与有源晶振相媲美的精度。

网友R:
无源晶振的精度和稳定性依赖于外部电路的设计。
通常需要外部电路来提供必要的振荡电路,这可能引入额外的误差。
无源晶振通常需要外部负载电容来调节振荡频率,这可能会导致频率偏差。

网友AG:
若考虑产品性能,建议选择有源晶振电路,省时方便也能保证产品性能

网友AH:
如果对精度要求较高,且对成本和灵活性要求不高,则有源晶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若出于成本考虑,且对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无源晶振则更具优势。

网友AI(2024-08-22):
没有这一说法吧,一般都差不多啊

网友AJ:
其实有源晶振更加稳定

网友AK: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精度比较通常取决于具体的设计和制造质量。一般来说,有源晶振(Active Crystal Oscillator)相对于无源晶振(Passive Crystal Oscillator)在精度和稳定性上有一定优势

网友AL:
一般来说,有源晶振通常内置了电子元件,能够通过反馈电路来调整振荡频率,从而提高精度。相比之下,无源晶振的频率稳定性可能会受到外部环境和电路的影响。

网友AM:
什么场合用有源晶振?

网友AN:
其实有源晶振具有更好的温度稳定性和频率稳定性,能够在不同温度和工作条件下保持较为稳定的振荡频率。而无源晶振可能在温度变化或外部干扰下频率波动较大。

网友AO:
我觉得有源晶振通常需要额外的电源供应,会消耗一定的功耗。而无源晶振不需要外部电源供应,功耗较低。

网友AP:
有源晶振在精度和稳定性上通常比无源晶振更好,适用于对频率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网友AQ:
实际选择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成本考虑来确定使用哪种类型的晶振。而不是区分有源和无源晶振

网友AR:
一般的话,有源更加稳定,但无源精度更高

网友AS:
稳定啊,有源晶振,毕竟是自驱,不是靠自激

网友AT:
有源晶体振荡器的精度通常高于无源晶体振荡器。但是,选择哪种类型的晶振,要看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AU:
无源晶体可能比有源晶体具有更低的尺寸和功耗,这使得它们在一些应用中更受欢迎。

网友AV:
有源晶体振荡器可以自己振荡,而无源晶体振荡器需要额外的特殊时钟电路来振荡。

网友AW:
无源晶体启动时间可能更长,对外部电路配置更敏感。

网友AX:
如果考虑产品成本,建议选择无源晶体振荡器电路

网友AY:
有源晶体振荡器在精度和稳定性方面优于无源晶体振荡器,特别是在精密测量领域。

网友AZ:
稳定性是绝对更好的。比如担心不起振,就用有源晶振。

网友AZ:
我买了几个32768Hz的有源晶振,比较贵啊,一个两三块。你说为何这么贵。肯定有它的好处。

网友BA:
没有这种说法,是不是一般都一样?

网友BB:
准确性与主动还是被动没有直接关系。精度主要取决于晶振设计本身和外部环境条件。

网友BC:
一般来说有源是更稳定的

网友BD:
事实上,活性晶体更稳定

网友BE:
一般来说,主动的更稳定,但被动的精度更高

网友BF(2024-09-23):
毕竟,稳定、活跃的晶体振荡器是自驱动的,而不是自激的

网友BG:
稳定性肯定更好。例如,如果你担心你不能振动,使用有源晶体振荡器。

网友BH:
有源晶振通常具有更高的精度,因为它们具备内置振荡器和调整机制,能够更精确地控制频率。相比之下,无源晶振精度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