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使用 MPLAB PICkit™ 5 在线调试器的一些步骤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4-07-24):
1. 安装和设置
安装 MPLAB X IDE
下载并安装 MPLAB X IDE。
根据操作系统的提示完成安装。
安装 MPLAB X IPE
MPLAB X IPE(Integrated Programming Environment)通常与 MPLAB X IDE 一起安装,但你也可以单独下载和安装。
2. 连接硬件
将 MPLAB PICkit™ 5 调试器连接到你的电脑的 USB 端口。
将 PICkit™ 5 调试器连接到目标微控制器。确保连接正确的电源、地、数据和编程引脚。
3. 配置项目
在 MPLAB X IDE 中创建新项目
打开 MPLAB X IDE。
选择 File -> New Project。
在向导中选择你的微控制器型号,并选择使用 PICkit™ 5 作为调试器。
选择编译器(例如,XC8 编译器)。
4. 编写和编译代码
在 MPLAB X IDE 中编写你的代码。
保存并编译项目(点击工具栏中的“构建项目”按钮)。
5. 烧录和调试
在 MPLAB X IDE 中,点击工具栏中的“程序”按钮,将编译好的代码烧录到目标微控制器。
设置断点并点击工具栏中的“调试”按钮,开始在线调试。
6. 调试功能
断点:可以设置断点让程序在特定位置暂停,查看变量和寄存器的值。
单步执行:可以单步执行代码,逐行查看代码执行情况。
监视变量:可以添加变量到监视窗口,实时查看它们的值。
寄存器查看:可以查看和修改微控制器的寄存器值。
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无法连接到目标设备
确保连接正确:检查 PICkit™ 5 调试器与目标设备的连接是否正确。
检查电源:确保目标设备已正确供电。
更新固件:使用 MPLAB X IDE 更新 PICkit™ 5 的固件。
编程失败或调试器不响应
尝试重新连接 PICkit™ 5 调试器。
检查是否有其他应用程序占用了调试器的端口。
在 MPLAB X IDE 中选择 Tools -> Options,然后在 Embedded 选项卡中重新配置调试器。
断点无法命中
确保代码已成功编译并烧录到目标设备。
检查断点是否设置在正确的位置,并且该代码行确实会被执行。
通过以上步骤,你应该能够成功使用 MPLAB PICkit™ 5 在线调试器进行调试和编程。如果遇到具体问题,可以提供更多详细信息以便进一步排查。

网友A:
KIT5好像就是多了个联网功能吧。

网友A:
KTI4就挺好用的,不过这种另类的内核,没ARM单片机好搞,ARM的太容易弄了。而且很多厂家都是一样的,可以通用调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