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如何输出满PWM?

楼主:
HC32L110的高级定时器有什么方法输出满占空比呀?不想要这0.3%占空比的脉冲信号。

官方文档

官方文档

源码

源码

波形

波形

网友A(2024-07-25):
需要100%输出时,配置为IO,输出固定电平

网友B:
也可以使用 PCONR 寄存器强制端口输出电平状态。

网友C:
直接输出高电平啊

楼主(2025-01-09):
补个帖吧。不太想切换GPIO和定时器功能来做的。所以才问问有没有我不知道的寄存器能让定时器输出满PWM。

网友C:
从官网找例程,从开发板找例程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