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F147单片机丢FW

楼主(2024-07-24):
   用了十几年的MSP430F147,最近一年左右出现丢FW的情况,以前一直没出现过,目前已知的是问题集中在丝印以17开头的那一批芯片上(已知的两个丢FW的主板均是),国外客户有反馈过去年年底一台设备疑似丢FW导致开机蓝屏的,换了主板后今年六月份再次出现同样的现象,这几天生产线也出现了两台设备开机蓝屏的,用编程器读取数据如附件所示!
  目前已知的是丢FW现象均是在设备正常工作关机后第二天开机时出现,怀疑开关机有几率出现该现象,但蓝屏的主板重新烧录FW后开关机数百次并没有出现蓝屏现象。

楼主:
  检查了芯片程序,只有段擦除操作,并没有整体擦除操作,3.3V供电的电压上升沿和下降沿也看了,算比较干净,没有啥值得怀疑的地方,目前看来可能就是芯片本身有问题的嫌疑最大了!

网友A:
这种问题真的很难排查原因,因为问题都很难复现,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找到了原因,全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真的很难排查原因,因为问题都很难复现,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找到了原因,全靠猜。 ...

目前初步判断是外部晶振坏导致的,在设备烤机一整晚出现反应特别慢的状况时,用示波器查看单片机给液晶屏的时钟信号,比正常信号周期慢了很多,目前换了一个晶振,重新烤机一整晚机器正常(之前有问题的主板连续两个晚上在不同的机器上烤机一晚上就能复制到面膜按键反应特别慢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初步判断是外部晶振坏导致的,在设备烤机一整晚出现反应特别慢的状况时,用示波器查看单片机给液晶屏 ...

那为什么重新下载FW又可以正常运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重新下载FW又可以正常运行呢?

目前是怀疑晶振断开的时候切换到内部DCO运行了,等晶振恢复了不能自动切换回外部晶振运行,但断电后重新上电可以使用外部晶振运行。 当然如果是丢了FW,重烧FW也是可以使用外部晶振运行的。  我的猜测是晶振处于一种接触不良的状态,在某些条件下断开,但能恢复,不是永久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