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电源复位和系统复位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7-24):
GD32 MCU的复位分为电源复位和系统复位,电源复位又称为冷复位,相较于系统复位,上电复位更彻底,下面为大家详细介绍上电复位和系统复位的实现以及区别。
电源复位包括上电/掉电复位或者从standby模式唤醒产生的复位,电源复位将会复位除备份域以外的所有寄存器以及SRAM,如果软件上希望实现电源复位,可以通过GPIO控制电源或者通过进入standby之后通过看门狗唤醒实现。
系统复位实现的方式比较多,包括外部引脚复位、独立看门狗复位、窗口看门狗复位、内核软复位等,系统复位电路如下图所示,内部系统复位会至少产生20usNRST低电平,进而被内部电路捕捉到,实现系统复位。因而此处就要有个要求,外部电路不能影响内部拉低NRST引脚,也就是外部不建议增加大的电容或者直接强制拉到电源,否则可能造成MCU内部无法系统复位。
系统复位将复位除了SW-DP控制器和备份域之外的其余部分,包括处理器内核和外设IP
以上为GD32 MCU电源复位以及系统复位的实现以及区别,如有其他问题或建议,欢迎评论区讨论。

本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功能挺强大的

网友B:
上电复位和系统复位

网友C:
电源复位好像是从初始化开始的吧

网友D(2024-08-31):
复位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电源复位和系统复位

网友D:
电源复位和系统复位各有其特定的应用场景和实现方式

网友E:
电源复位是指当微控制器的电源电压低于某个阈值时,自动触发的复位。这是为了确保微控制器在上电过程中不会进入不稳定状态。电源复位通常由内置的电压检测电路实现,一旦电源电压稳定并超过阈值,微控制器就会自动复位并开始正常工作。电源复位是一种硬件级别的复位,不需要任何软件干预。

网友F:
系统复位是指MCU在运行过程中,由于软件指令或硬件事件(如看门狗定时器溢出、硬件故障等)触发的复位操作。

网友G:
电源复位:可以通过上电、掉电或者从待机模式唤醒(如通过看门狗)来实现。
系统复位:实现方式较多,包括外部引脚复位、独立看门狗复位、窗口看门狗复位、内核软复位等。

网友H:
在GD32 MCU(微控制器单元)中,电源复位(Power-on Reset, POR)和系统复位(System Reset)是两种不同的复位机制,它们在复位源、操作过程和效果上有所区别。

网友I:
系统复位后,微控制器会重新加载初始状态,包括重置所有寄存器到默认值,清除RAM内容,并从程序存储器的起始地址重新开始执行程序。与电源复位不同,系统复位可以在微控制器运行过程中随时发生。

网友J:
电源复位是指当电源供应到MCU时,MCU内部电路检测到电源的上升沿并执行复位操作。

网友K:
GD32 MCU的复位分为电源复位和系统复位。电源复位又称为冷复位,包括上电/掉电复位或者从standby模式唤醒产生的复位,它会复位除备份域以外的所有寄存器以及SRAM。

网友L:
系统复位则包括外部引脚复位、独立看门狗复位、窗口看门狗复位、内核软复位等,系统复位会至少产生20us的NRST低电平,进而被内部电路捕捉到,实现系统复位。系统复位将复位除了SW-DP控制器和备份域之外的其余部分,包括处理器内核和外设IP。

总结来说,电源复位更彻底,它会复位除备份域以外的所有寄存器和SRAM,而系统复位则只会复位除了SW-DP控制器和备份域之外的部分。

网友M:
电源复位是为了防止微控制器在电源不稳定时进入未知状态,系统复位则是为了响应各种异常情况或主动重启系统。

网友N:
系统复位是指通过软件指令或外部复位信号触发的复位。系统复位可以由多种原因引起,包括但不限于:

软件复位指令:通过执行特定的复位指令,如GD32 MCU中的SysTick定时器溢出中断服务程序中的复位指令。
外部复位信号:通过外部复位引脚(如RESET引脚)接收到的复位信号。
内部监控电路:如看门狗定时器超时、电压监控器检测到电压异常等。

网友O:
电源复位:会复位除备份域以外的所有寄存器和SRAM。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系统资源都会被重新初始化,类似于完全重启。
系统复位:将复位除了SW-DP控制器和备份域之外的其余部分,包括处理器内核和外设IP。

网友:
系统复位的实现机制则更加多样,它可以通过外部引脚直接触发,也可以通过内部看门狗等机制在特定条件下触发。系统复位电路会产生一个低电平脉冲,该脉冲被内部电路捕捉到后,会触发系统复位操作。

网友P:
电源复位由电源电压变化触发,而系统复位可以由软件指令、外部信号或内部监控电路触发。

网友Q:
电源复位会将整个 MCU 的状态初始化到一个已知的起始状态。这包括将所有的寄存器设置为默认值,清除内存中的数据,以及复位所有的外设。

网友R:
在设计外部复位电路时,应确保NRST引脚不会被外部电路影响,以避免无法正常触发系统复位。
系统复位时,应保证至少有20us的低电平脉冲延时

网友S:
电源复位通常发生在微控制器上电或掉电过程中,系统复位可以在微控制器运行期间的任何时候发生。

网友T:
系统复位将复位除了SW-DP控制器和备份域之外的其余部分,包括处理器内核和外设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