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编译抱错 expression must have a constant value,如何解决

楼主(2024-07-24):
..\ST7735S\st7735.c(283):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uint8_t data[] = { 0x00, x0, 0x00, x1};
..\ST7735S\st7735.c(283): error:  #28: expression must have a constant value
    uint8_t data[] = { 0x00, x0, 0x00, x1};
..\ST7735S\st7735.c(283): error:  #28: expression must have a constant value
    uint8_t data[] = { 0x00, x0, 0x00, x1};
..\ST7735S\st7735.c(324): error:  #28: expression must have a constant value
                  uint8_t data[] = { color >> 8, color & 0xFF };
..\ST7735S\st7735.c(324): error:  #28: expression must have a constant value
                  uint8_t data[] = { color >> 8, color & 0xFF };
..\ST7735S\st7735.c(329): error:  #28: expression must have a constant value
                  uint8_t data[] = { bgColor >> 8, bgColor & 0xFF };
..\ST7735S\st7735.c(329): error:  #28: expression must have a constant value
                  uint8_t data[] = { bgColor >> 8, bgColor & 0xFF };
..\ST7735S\st7735.c: 0 warnings, 7 errors
".\obj\MySPI.axf" - 7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报错这个如何解决?

楼主:
@gaoyang9992006,大佬发帖了, 快告诉我。

网友A:
针对这些错误,您可以采取以下步骤来修改代码:

将变量声明移动到作用域的开头。 确保在函数或者代码块的开头先声明变量,然后再进行可执行语句。

处理数组初始化问题。 如果需要动态初始化数组,考虑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如 malloc() 函数)或者使用静态数组,并确保初始化时使用常量表达式。

另外就是这种是老版本的编译器导致的,在新的C标准是支持这种方式的。

网友A:
比如你在工程的这个地方打钩,选择C99标准就可以了。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