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嵌入式 adxl345测振问题

楼主(2024-07-24):
目前在静态情况下测得重力加速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校准之后放在测振仪上分别以1m/s2和10m/s2进行测试,测出来的结果分别为0.4m/s2和4m/s2左右。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倍数没错,乘个补偿值进去就行了

网友B:
您描述的情况表明,在动态测试中,测振仪的读数与实际施加的加速度存在显著的偏差。这种偏差可能是由传感器灵敏度引起的

网友C:
测振仪的传感器可能对特定范围的加速度不够敏感,导致在较低或较高加速度下的读数偏低。

网友D:
传感器可能存在非线性响应,即在不同加速度水平下的输出不是线性的,这可能导致在高加速度下的读数偏低。

网友E:
测振仪的信号处理电路可能在处理高加速度信号时出现问题,导致读数偏低。

网友F(2024-08-23):
测试环境中可能存在电磁干扰、温度变化或其他环境因素,这些都可能影响测振仪的性能。

网友G:
如果可以,建议重新校准,确保测振仪在动态条件下的校准是准确的,可能需要使用动态校准设备。

网友H:
检查传感器是否有损坏或老化,必要时更换传感器。

网友I:
分析测振仪的输出信号,查看是否有异常或失真。

网友J:
加速度计在测量动态加速度时,可能会受到带宽限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