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嵌入式开发 Win11安装ST-Link 提示 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怎么处理?

楼主(2024-07-24):
请问各位前辈,嵌入式开发 Win11安装ST-Link 提示 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怎么处理?
我安装的ST-link版本是STSW_LINK009_V1.02和STSW_LINK009_V2.0.0。
目前安装后显示如下:

网友A:
首先检查ST-Link设备是否正确连接到计算机的USB端口。尝试更换USB端口或数据线,以排除连接不良或线缆损坏的可能性。

网友B:
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C:
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D:
重启设备和计算机

网友E:
检查系统权限

网友F:
更新固件

网友G:
驱动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H: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尝试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例如Windows 10)下运行ST-Link,检查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I(2024-08-31):
在 Windows 11 上安装 ST-Link 设备驱动时遇到“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的错误,可能是由于驱动程序安装不正确、兼容性问题或者操作系统权限设置等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