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ad9910芯片的ram模式在接收数据时为什么会出现一段方波?

楼主:
ad9910在使用ram模式时单片机给他传输波形数据总是会出现一段先低后高的波形,请问怎么消除这段波形,或者说问什么会出现这段波形,这段波形出现有什么规律吗?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各位佬。
就是这样一段,前面是上个波形输出完,单片机给他发下一个波形的间隙会这样,先低后高并持续一会,请问问什么呀,而且这款芯片输出的波形不能到0v为什么呀

网友A(2024-07-24):
优化数据传输协议、提高数据传输速度或采用缓冲区等方式确保数据传输的连续性和无缝性,尽量减少或消除波形间的数据传输间隙。

网友B:
检查并确认单片机与AD9910之间的时钟信号、数据信号和控制信号的同步性。确保所有信号都按照AD9910的数据手册要求进行配置和连接。

网友C:
电源噪声或者是接地问题

网友D:
软件配置问题

网友E:
是不是协议拉低啊

网友F:
AD9910是一款高性能的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DDS),它支持多种工作模式,包括RAM模式。在RAM模式下,AD9910可以存储和播放用户定义的波形数据。如果在传输波形数据时出现先低后高的异常波形,这可能是由初始化问题导致

网友G:
AD9910在启动RAM模式时可能需要特定的初始化序列。如果没有正确初始化,可能会导致异常波形的出现。

网友H:
在传输波形数据时,如果数据线路上出现干扰或者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有误,可能会导致异常波形的出现。

网友I:
AD9910对数据传输的时序有严格的要求。如果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时序不符合AD9910的要求,可能会导致异常波形的出现。

网友J:
AD9910的某些寄存器配置错误也可能导致异常波形的出现。例如,RAM控制寄存器、I/O更新寄存器等。

网友K:
AD9910或单片机的硬件问题,如接口电路设计不当、电源噪声等,也可能导致异常波形的出现。

网友L(2024-08-23):
建议检查初始化序列,确保AD9910在启动RAM模式时遵循了正确的初始化序列。

网友M:
一般需要验证数据传输,检查单片机发送的波形数据是否正确,确保数据传输过程中没有错误。

网友N:
可以试试调整时序。确保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时序符合AD9910的要求,可能需要调整单片机的时钟频率或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O:
检查寄存器配置,仔细检查AD9910的寄存器配置,确保所有相关的寄存器都已正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