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P6存储超过16KB的应用,扩容之后不稳定

楼主(2024-07-24):
STM32F030F4P6

是存储超过16KB的应用,扩容之后不稳定,要怎么解决

网友A:
Flash容量限制

网友B:
检查Flash容量:首先确认所使用的STM32F030F4P6版本的Flash容量,确保不超过其最大支持容量。如果需要更大的存储容量,可以考虑升级到具有更大Flash容量的STM32系列微控制器。

网友C:
优化编程工具设置

网友D:
改善电源和接地

网友E:
调整时钟系统配置

网友F:
使用外部存储器

网友G:
换大容量芯片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