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基于stm32的多模块无线传输,新手求教

楼主(2024-07-24):
本人研一对于电子小白一个,刚入学老师给了一个项目如题目,两块板子控制无线模块实现通信,每个板子都有多个无线模块,现在如果一端模块连板子,另一块直接连电脑,通过串口可以实现相互的通信,那就说明代码的收发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两端模块都上了板子之后就不能通信了?

网友A:
两个板子的程序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B:
如果两块板子上的无线模块在分别连接到电脑时可以正常通信,但当它们都连接到各自的板子后就无法通信,这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C:
每个板子上的无线模块可能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如果板子的电源设计不当或者电源管理有问题,可能会导致无线模块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D:
板子上的其他电子元件可能会产生电磁干扰,影响无线模块的正常通信。

网友E:
无线模块在连接到板子时可能需要特定的软件配置,如果配置不当,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F:
板子上的其他硬件可能与无线模块存在冲突,例如I/O引脚冲突、中断冲突等。

网友G:
无线模块之间的通信协议可能需要特定的设置,如果这些设置在板子之间不匹配,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H:
检查无线模块与板子之间的物理连接是否牢固,接口是否有损坏或松动。

网友I(2024-08-23):
确保每个板子都能为无线模块提供稳定的电源,检查电源电压和电流是否符合无线模块的规格要求。

网友J:
尝试将无线模块远离板子上的其他可能产生干扰的元件,或者使用屏蔽材料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K:
看看无线模块在连接到板子时的软件配置是否是正确的,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