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口仿真器退出Debug后重新上电仿真时程序丢失

楼主(2024-07-24):
IDE:IAR

u口仿真器仿真时,程序正常。但是退出Debug时,断电拔掉u***接口和JTAG口。从新上电,仿真时的程序为何丢失?

Debug时程序就是在flash中仿真。

网友A:
程序未正确烧写到FLASH中

网友B:
尝试更换新的FLASH芯片

网友C:
电磁干扰或电压不稳定

网友D:
上电复位电路的设计可能不合理,导致在重新上电时无法正确复位单片机,从而影响程序的加载和运行。

网友E:
仿真器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可能存在问题,导致程序在传输过程中出错或未完全传输。

网友F:
检查并更换FLASH芯片

网友G:
加强电磁屏蔽和稳压措施

网友H:
检查并优化上电复位电路的设计,确保在重新上电时能够正确复位单片机。

网友I:
检查仿真器与单片机之间的连接和通信是否正常。可以尝试更换仿真器或重新连接仿真器与单片机之间的接口进行测试。

网友J:
复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