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FreeRTOS 430449例程配置了一下它的基本定时器,但是它进不去中断源,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7-25):
用FreeRTOS 430449例程配置了一下它的基本定时器,但是它进不去中断源,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是哪个例程啊

网友B:
优先级的问题吗

网友C:
在使用FreeRTOS和MSP430微控制器时,如果定时器中断无法进入,可能中断使能导致的,确保定时器中断已经使能。在MSP430中,需要设置相应的中断使能位。

网友D:
检查中断向量是否正确配置。中断向量表需要正确指向中断服务例程(ISR)。

网友E:
如果FreeRTOS正在运行,确保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高于FreeRTOS的调度优先级。FreeRTOS可能会屏蔽低优先级中断。

网友F:
保证中断服务例程(ISR)编写正确,并且没有阻止中断处理的错误。

网友G:
检查定时器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定时器的时钟源、分频系数、计数值等。

网友H:
需要确保FreeRTOS的配置允许中断处理。例如,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和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需要正确设置。

网友I:
如果在临界区(如使用taskENTER_CRITICAL()和taskEXIT_CRITICAL())中阻止了中断,确保在适当的时候退出临界区。

网友J:
使用调试工具(如JTAG调试器)来单步执行代码,检查中断是否被触发,以及中断服务例程是否被调用。

网友K:
确认定时器中断使能位已设置。确认中断向量表正确配置。确认中断服务例程正确编写且没有错误。确认定时器的时钟源、分频系数、计数值等配置正确。

网友L:
需要知道的是,FreeRTOS配置允许中断处理。使用调试工具检查中断是否被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