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的计算是不是都由FPU来完成?

楼主(2024-07-26):
请问STM32的计算是不是都由FPU来完成?如果不是什么情况下由FPU来算什么情况下有内核来算。

网友A:
有些是不带fpu单元的吧

网友B:
当编写的代码中包含浮点运算时,如果STM32微控制器支持FPU,并且编译器选项启用了FPU支持(如-mfpu=fpv4-sp-d16和-mfloat-abi=hard),那么编译器会自动生成使用FPU指令的代码。这意味着浮点运算会自动由FPU来处理。

网友C:
是不是特定的型号会有相关的计算单元,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如果没有就有其他的

网友D:
如-mfpu=fpv4-sp-d16和-mfloat-abi=hard),那么编译器会自动生成使用FPU指令的代码

网友D:
如果STM32微控制器内置FPU,它可以用来执行浮点运算包括加、减、乘、除等。FPU可以大幅度提升浮点运算的速度和效率,因为它专门为这些操作设计,支持单精度(float)和双精度(double)浮点运算。

网友D:
浮点运算会自动由FPU来处理。

网友D:
主要功能:STM32系列的处理器核心(如Cortex-M0、Cortex-M3、Cortex-M4、Cortex-M7等)主要负责整数运算、控制流、外设管理等任务。整数运算是所有处理器核心的基本功能之一。
整数运算:所有STM32处理器核心都能够高效地处理整数运算,包括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即使没有FPU,整数运算也会由CPU核心完成。

网友D:
FPU(浮点单元)
主要功能:FPU是专门用于执行浮点运算(如浮点加法、减法、乘法、除法等)的硬件单元。它可以加速浮点运算,提供更高的精度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