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果多人同时发送数据,如何处理能够实现不漏接收呢?

楼主(2024-07-26):
目前做一个射频卡的相关项目,所用的是CC430的内嵌CC1101的芯片。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多人同时发送数据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能够实现不漏接收呢?或者说发送的方式要如何才能不会造成拥堵的情况呢?

网友A:
每次多发送几次呗

网友B:
除了每次多发送几次,能不能够从其他方面实现不漏接收呢?

网友C:
其实都有设置相关的仲裁机制

网友D:
使用TCP协议

网友E:
在接收端使用多线程或多进程技术,可以同时处理来自多个发送方的数据。

网友F:
如果数据量非常大且发送方众多,可以考虑使用负载均衡技术来分散接收端的处理压力。负载均衡器可以将来自多个发送方的数据请求分发到多个接收端进行处理,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G:
流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