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噪声EMC理解

楼主(2024-07-24):
噪声是什么?
噪声,从生理学观点来看,是指那些干扰人们休息、学习和工作以及对人们所要听的声音产生干扰的声音,即不需要的声音,统称为噪声。当噪声对人及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时,就形成噪声污染。物理学上,噪声则指一切不规则的信号(不一定要是声音),比如电磁噪声、热噪声、无线电传输时的噪声、激光器噪声、光纤通信噪声、照相机拍摄图片时画面的噪声等。

噪声不仅会影响听力,而且还对人的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有人称噪声为“致人死命的慢性毒药”。在环境噪声评价中,测量噪声大小时常用分贝(dB)作为单位,通过特定仪器和曲线测量得到的声强级来表示。

1.电路噪声的产生原因
电路噪声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引起:

a. 热噪声(Thermal Noise): 热噪声是由于电子运动引起的。根据热力学理论,温度越高,电子运动越激烈,从而产生更多的热噪声。这种噪声主要源自电阻器、半导体器件、放大器等元件。

b. 互模干扰(Crosstalk): 当电路中的两个信号线或组件彼此靠近时,可能会发生信号之间的相互干扰。这种干扰可以通过电磁耦合、电容耦合或电感耦合等方式传递,导致信号质量下降。

c. 开关噪声(Switching Noise): 在数字电路中,当开关元件(如晶体管)切换状态时,会产生瞬态电流和电压。这种瞬态行为会引起开关噪声,并加入到电路中的信号中。

d. 杂散噪声(Spurious Noise): 杂散噪声是由于电源的不稳定性、器件的非线性特性或传输线上的反射等问题引起的。这种噪声可以干扰信号并导致其失真。

2.电路噪声的抑制方法
为了有效抑制电路噪声并提高信号质量,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一些常见的方法:

a. 使用低噪声元件: 在设计电路时,选择低噪声的元件对于降低整体系统的噪声水平至关重要。例如,选择低噪声放大器、低噪声电源以及低噪声传感器等。

b. 优化电路布局: 合理的电路布局可以减少信号线之间的互模干扰。通过保持信号线的距离,使用屏蔽和地线隔离等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互模干扰。

c. 使用抗噪声滤波器: 抗噪声滤波器可用于去除电路中的高频噪声。根据具体需求,可以选择合适的滤波器类型,如低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或陷波滤波器等。

d. 优化供电系统: 稳定的电源供电对于抑制噪声至关重要。采取适当的电源滤波和稳压措施,使用高质量的电源和电源线材料,可以有效减少电源引入的噪声。

e. 地线设计与隔离: 良好的地线设计可以最小化由于接地回路引起的共模噪声。此外,通过使用隔离技术,如差分信号传输和光电隔离,可以避免信号受外部干扰的影响,从而减少电路噪声。

f. 管理温度: 温度对电子元件和电路性能有重要影响。通过合理的散热设计和温度控制,可以降低热噪声的产生,并提高电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g. 降噪技术和技巧: 还有一些专门用于降低电路噪声的技术和技巧可以应用于具体场景。例如,使用差分信号传输、添加衰减器和补偿电路、优化功率匹配等等。

EMC是什么?
EMC(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电磁兼容)是指电子、电气设备或系统在预期的电磁环境中,不会因为周边的电磁环境而导致性能降低、功能丧失或损坏,也不会在周边环境中产生过量的电磁能量,以致影响周边设备的正常工作。EMC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指设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的电磁干扰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值,即EMI(Electro 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要求;另一方面是指器具对所在环境中存在的电磁干扰具有一定程度的抗扰度,即EMS(Electro Magnetic Susceptibility,电磁敏感度)要求。

如何减少他们的影响?
减少噪声的影响
改善环境:
合理布局家具,将噪音源与休息区隔离开来。
使用隔音材料,如隔音玻璃、隔音墙纸等,减少外界噪音的传入。
保持室内清洁,减少杂物堆积,避免形成回声。
使用降噪设备:
使用降噪耳机或耳塞,在嘈杂环境中保持专注。
空气净化器部分型号具有降噪功能,可选择此类产品。
调整生活习惯:
减少室内噪音源,如调整电视、音响等设备的音量。
避免在休息时间进行吵闹的活动。
政策法规:
遵循当地关于噪声排放的法规和标准,确保自己的活动不产生超标噪声。
减少EMC的影响
设备设计:
在设备设计阶段就考虑EMC问题,采用合理的布局和屏蔽措施。
确保敏感元件和高噪声元件的布局分离,减小干扰机会。
电路设计:
使用差模传输来抑制共模干扰。
添加滤波器,如RC滤波器、LC滤波器或LCL滤波器,以减小信号中的高频噪声。
电磁屏蔽:
使用金属外壳或电磁屏蔽罩来屏蔽设备,减小辐射干扰。
对关键线路和组件进行电磁屏蔽处理。
接地设计:
采用适当的地线设计,包括使用分离的数字和模拟地线。
确保设备和组件都有良好的接地,以防止共模噪声。
电源处理:
使用电源滤波器来减小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
使用稳压器来维持稳定的电源电压。
培训与测试:
对设计人员和工程师进行EMC培训,了解电磁干扰原理和最佳实践。
定期进行EMC测试,以验证设备是否符合EMC标准和法规要求。
整改措施:
根据EMC测试结果,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如调整滤波器参数、优化地线设计等。

没看懂是电路噪声还是马路上的噪声

网友A:
噪声不可规避,但可以减小影响。

网友B:
EMC基本不可避免

网友C:
只能控制EMC在国标范围内

网友D:
解决方法就是加屏蔽罩吗

网友E(2024-08-25):
EMC无法避免但是可以设计优化

网友F:
展频技术也能降低干扰

网友C:
EMC减少也是必然存在 控制在国标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