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多串口的输出问题

楼主(2024-07-24):
根据经验,想使用printf格式化输出,需要实现putcha处理。在使用多个串口的场合,能否动态指定printf输出的目标串口?我之前的做法是加一个全局变量,在putchar中,根据这个全局变量指向的串口来输出数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者自己做一个特殊的printf函数,在参数里指定输出串口。

网友A:
没遇到过这个需求,不懂帮顶

网友B:
本质是一样的,搞个API切换串口显的高档些

网友C:
可以参考 linux 内核打印,打印的首字符是指定优先级的,譬如 printk(KERN_WARNING "your message ...");

你可以把首字符用来控制输出到哪个串口,然后底层 _write 或者 putc 等函数判断该首字符,实际输出则过滤掉此控制字符

这个方式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质是一样的,搞个API切换串口显的高档些

主意不错,我是自己加了一个函数或者全局变量,用来改变输出串口

网友D:
干嘛非要用printf呢,即便动态指定输出串口还要考虑多个同时调用的冲突处理。
我的做法是改用sprintf格式化为目标字符串,然后自己做send发送。

网友E(2024-10-30):
感觉可以做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