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GPIO口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4-07-24):
按照经验,在使用I2C口的时候,SCL、SDA一般是设置成开漏模式。在连接外部模块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上拉电阻。如果是直接连接I2C部件,GPIO口设置为有上拉电阻的模式,对于连接I2C会有影响吗?另外,上拉电阻的大小,是否有确定范围限制?
在实际应用,如果同一组I2C总线连接多个模块的场合,很有可能会有多个上拉电阻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上拉电阻大小肯定有要求的

网友B:
归根结底就一个标准:
主机能否正确输出高、低电平,从机能否正确识别;
从机能否正确输出高、低电平,主机能否正确识别。

网友C:
MCU做主机SCL一般推挽输出

网友D:
用作开漏输出主要是为了总线可以兼容多个设备,又是不同设备之间的供电系统可以兼容不同的电压,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scl有没有同步时钟输出即可。

网友E:
还是需要外部电阻的,稳定性也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