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码魔盒] 易码魔盒快速指南

楼主(2024-07-25):
1.    新建工程

2.    产品选型,快速选择需要的IC型号

3.    芯片资源及管脚配置:根据需求配置资源

4.    按照连线规则完成连线编程并生成工程,点击生成&编译&烧录一键完成三个步骤

5.    工程烧录

详细说明请参考《易码魔盒详细说明》。

网友A:
易码魔盒(EasyCodeCube)是深圳市赛元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MCU软件开发平台,旨在通过图形化开发环境和流程图编程方式简化开发过程并降低用户的开发门槛

网友B:
易码魔盒支持图形化编程,用户无需关心底层代码,即可通过拖拽图形化模块来编写程序。
软件会自动生成标准化的底层配置代码、驱动代码和逻辑代码。

网友C:
易码魔盒是一款由赛元推出的代码自动生成工具,旨在简化开发过程,降低用户的开发门槛。它通过图形化编程、自动生成标准化的底层配置代码、驱动代码和逻辑代码,提供了完整的项目管理,丰富的功能模块和示例,以及集成的赛元配套工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软件生态。为开发者提供便捷的开发体验。

网友D:
码魔盒是由赛元微电子公司推出的一款代码自动生成工具,旨在简化开发过程并降低用户的开发门槛。这个工具的特点包括图形化编程界面,允许用户无需关心底层代码,自动生成标准化的底层配置代码、驱动代码和逻辑代码。此外,它还提供完整的项目管理功能,易于移植,并包含丰富的功能模块和示例,以支持学习和开发。易码魔盒还集成了赛元配套工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软件生态系统

网友E:
用户无需关心底层代码

网友F:
可参考菜单栏中“帮助”-“应用指南”-“魔盒触控快速应用手册”。

网友G:
易码魔盒操作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H:
访问赛元官网(www.socmcu.com)下载易码魔盒软件。

网友F:
从官方网站(https://www.rdsmcu.com//uploads/doc/easycodecube_rdsv3.2.5_20230105.rar?t=1682469571772 )下载安装包。

网友I:
产品选型完成后,需要进行芯片资源及管脚配置。根据项目需求,开发者可以通过图形化界面配置芯片的各种资源,包括GPIO、UART、ADC等多种外设。例如,如果一个项目需要使用到串口通信,就可以在此步骤中进行UART资源配置。这样的设计使得开发者能够清晰地规划硬件资源的使用,避免资源冲突。

网友J:
集成新定义配套工具,形成完整的软件生态。

网友K:
易码魔盒(EasyCodeCube)是深圳市赛元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图形化开发软件,它集成了产品选型、触控调试、资源配置、程序编写、编译烧录等多种功能,为用户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开发工具。

网友L:
赛元的每一个系列的芯片都有单独的触摸库,使用触摸功能时需要使用对应型号的触摸库,不要将触摸库混用。触控库的获取方式为:请到赛元网站(http://www.socmcu.com),“工具与软件”-“资料汇总”-“易码魔盒”,下载易码魔盒工具,安装好软件后打开软件选择对应芯片型号和对应触控例程便可以获得对应触控库。

网友H:
易码魔盒提供了触控调试软件的集成,如Touch Key Tool,可以快速实现TK调试,无需调试代码。
用户可以通过软件快速导入触控库和触控调教参数,并快速生成框架工程。

网友M:
易码魔盒提供了详细的使用文档和教程视频。

网友N:
易码魔盒通过提供一站式的MCU开发解决方案,大大降低了开发难度,提高了开发效率

网友O:
新建工程: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产品选型:快速选择需要的IC型号。
芯片资源及管脚配置:根据需求配置资源。
按照连线规则完成连线编程:根据需求进行编程,并生成工程。
一键完成生成、编译和烧录:完成上述步骤后,可以一键完成生成、编译和烧录过程。

网友P:
易码魔盒是新定义推出的代码自动生成工具,具有图形化编程、自动生成代码、完整项目管理等功能,旨在简化开发过程,降低开发门槛。

网友Q:
使用图形化界面或代码编辑器编写代码。
在代码中调用易码魔盒提供的标准库函数,简化开发过程。

网友R:
具体功能的使用和操作细节可以参考易码魔盒的官方文档和相关资料,也可以通过其提供的示例和教程进行学习和实践。

网友S:
易码魔盒是一款由赛元推出的代码自动生成工具,旨在简化开发过程,降低用户的开发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