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IAR 仿真时,出现下面界面,可能的原因?

楼主(2024-07-24):
Fatal error: Selected core(Cortex-M3) is not same as the target core(Cortex-Unknown).

Jflash+J-Link-v9  可以connected MCU,但是其它动作,均不能成功。

网友A:
这条错误信息表明你选择的核心(Cortex-M3)与目标核心(Cortex-Unknown)不匹配

网友B:
出现这种问题通常是由于配置错误或硬件不匹配。

网友C:
你的目标MCU是哪一款?

网友D:
是不是设置单片机型号或者内核的时候,设错了?

网友E:
在使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进行仿真时,出现错误信息“Fatal error: Selected core(Cortex-M3) is not same as the target core(Cortex-Unknown)”,这通常意味着IAR编译器和调试器配置的处理器核心与实际目标硬件的处理器核心不匹配

网友F:
确保调试器(如J-Link、ST-Link等)的配置与目标硬件匹配。在“Debugger”设置中,检查“Driver”和“Setup”选项,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调试接口和目标设备

网友G:
确认目标硬件确实支持Cortex-M3核心。如果目标硬件使用的是其他核心(如Cortex-M0、Cortex-M4等),则需要相应地更改项目配置。

网友H:
如果使用的是外部调试器(如J-Link),确保调试器的固件版本支持目标核心。有时需要更新调试器的固件以支持新的或特定的处理器核心

网友I:
看看使用的IAR Embedded Workbench版本支持目标核心。有时,较旧的版本可能不支持新的处理器核心

网友J:
检查链接器脚本和启动文件,确保它们是为正确的处理器核心编写的

网友K:
打开IAR Embedded Workbench,进入项目设置。在“General Options” -> “Target”中,确认选择了正确的处理器核心。在“Debugger”设置中,确认调试器配置正确,包括驱动程序和目标设备。如果使用外部调试器,检查并更新调试器固件。确认IAR Embedded Workbench版本支持目标核心

网友L:
检查链接器脚本和启动文件,确保它们与目标核心匹配。通过这个步骤,应该能够解决“Selected core(Cortex-M3) is not same as the target core(Cortex-Unknown)”的错误

网友M:
内核选择错了,你瞅瞅你选择的是啥呗

网友N:
选择的芯片型号与实际使用的不一致呗

网友O(2024-09-30):
但是其它动作,均不能成

网友P(2025-02-28):
你选择了 Cortex-M3 核心,但目标设备被识别为 Cortex-Unknown 核心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