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 Nucleo-64测评】1 Stop模式和Standby模式下的功耗

楼主(2024-07-24):
  默认情况下,微控制器(MCU)在系统复位或电源复位后处于运行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微控制器会执行程序代码,并提供时钟给CPU,使其能够正常工作。然而,当系统不需要CPU持续运行时,例如在等待外部事件或处于空闲状态时,为了节省功耗,可以选择进入低功耗模式。微控制器通常提供多种低功耗模式供用户选择,这些模式在功耗、启动时间和唤醒源方面各有特点。

  进入停止模式,所有的时钟都关闭,于是所有的外设也停止了工作。但是内核域的 VCORE电源是没有关闭的,所以内核的寄存器和内存信息都保留下来,等待重新开启时钟就可以从上停止的地方继续执行程序。停止模式可以被任何一个外部中断(EXTI)或事件唤醒。在停止模式中可以选择稳压器的工作方式为主模式或者低功耗模式。

API: void HAL_PWR_EnterSTOPMode(uint32_t Regulator, uint8_t STOPEntry); 这个函数只能进入 STOP ModeRegulator : 电压域的选择。可选择的有两个,PWR_MAINREGULATOR_ON 和 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SLEEPEntry : 睡眠模式进入的方式。两个选项,PWR_SLEEPENTRY_WFI 和 PWR_SLEEPENTRY_WFE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STM32H5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Systick timer is configured by default as source of time base, but user
             can eventually implement his proper time base source (a general purpose
             timer for example or other time source), keeping in mind that Time base
             duration should be kept 1ms since PPP_TIMEOUT_VALUEs are defined and
             handled in milliseconds basis.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Configure LED1, and LED2 */
  BSP_LED_Init(LED1);
  BSP_LED_Init(LED2);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ICACHE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Enable Systick interruption for HAL */
  LL_SYSTICK_EnableIT();

  /* USER push-button (External line 13) will be used to wakeup the system from STOP mode */
  BSP_PB_Init(BUTTON_USER, BUTTON_MODE_EXTI);

  /* Ensure that HSI is wake-up system clock */
  __HAL_RCC_WAKEUPSTOP_CLK_CONFIG(RCC_STOP_WAKEUPCLOCK_HSI);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Insert 5 second delay */
    HAL_Delay(5000);

    /* Turn OFF LED's */
    BSP_LED_Off(LED1);
    BSP_LED_Off(LED2);

    /* Enter STOP mode */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 ... STOP mode ... */

    /* At Stop mode exit, enable and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PLL is disabled in STOP mode) */

    SYSCLKConfig_FromSTOP();
  }
  /* USER CODE END 3 */
}

待机模式可实现最低功耗。

  • 待机模式在保持欠压复位(BOR)功能的同时,实现了最低的功耗。
  • 内部调节器被关闭,从而关闭了核心域的电源。
  • 所有振荡器(PLL、HSI、HSI48、CSI、HSE)都被关闭。
  • RTC可以保持活动,允许基于警报、周期性唤醒或时间戳的唤醒。
  • 待机模式下,I/O引脚的状态(除了那些被待机模式使用的引脚)可以被保留。
  • 进入待机模式后,除了备份域和待机电路中的寄存器和备份SRAM之外,SRAM和寄存器的内容将丢失。
  • 设备可以通过外部复位(NRST引脚)、独立看门狗(IWDG)复位、WKUP引脚事件(可配置上升沿或下降沿)、RTC事件或篡改检测来退出待机模式。

API: void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void) 立刻进入待机模式;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ICACHE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itialize leds */
  BSP_LED_Init(LED_GREEN);

  /* Initialize USER push-button, will be used to trigger an interrupt each time it's pressed.*/
  BSP_PB_Init(BUTTON_USER, BUTTON_MODE_EXTI);

//  /* Initialize COM1 port (115200, 8 bits (7-bit data + 1 stop bit), no parity */
//  BspCOMInit.BaudRate   = 115200;
//  BspCOMInit.WordLength = COM_WORDLENGTH_8B;
//  BspCOMInit.StopBits   = COM_STOPBITS_1;
//  BspCOMInit.Parity     = COM_PARITY_NONE;
//  BspCOMInit.HwFlowCtl  = COM_HWCONTROL_NONE;
//  if (BSP_COM_Init(COM1, &BspCOMInit) != BSP_ERROR_NONE)
//  {
//    Error_Handler();
//  }

//  /* USER CODE BEGIN BSP */

//  /* -- Sample board code to send message over COM1 port ---- */
//  printf("Welcome to STM32 world !\n");

//
//
//        led_gpio_init();
//  sw_gpio_init();
        BSP_LED_On(LED_GREEN);
        HAL_Delay(5000);

  while (1)
  {
    /* -- Sample board code for User push-button in interrupt mode ---- */
//    if (BspButtonState == BUTTON_PRESSED)
//    {
//      /* Update button state */
//      BspButtonState = BUTTON_RELEASED;
//                  BSP_LED_On(LED_GREEN);
//
//
//    }
                BSP_LED_On(LED_GREEN);
                HAL_Delay(500);
                  /*Suspend Tick increment to prevent wakeup by Systick interrupt.
    Otherwise the Systick interrupt will wake up the device within 1ms (HAL time base)*/
    HAL_SuspendTick();
    BSP_LED_Off(LED_GREEN);
    /* Enter Sleep Mode , wake up is done once USER push-button is pressed */
//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 Resume Tick interrupt if disabled prior to SLEEP mode entry */
    HAL_ResumeTick();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Templates_Board_GPIO_EXTI _PWR_SLEEP.zip

网友A:
低功耗模式下外部中断反应速度会不会变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模式下外部中断反应速度会不会变慢啊

唤醒会消耗,但远低于ms

网友B:
停止模式可以被任何一个外部中断(EXTI)或事件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