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塘 N76E003 单片机在 Keil 中下载程序以及下载引脚复用

楼主(2024-07-27):
1.安装好下载器相关的其他驱动,就是用下载工具可以下载。

2.打开 Keil ,插上下载器,这时会提示升级固件,一路同意就好,最后还需要拔下再插上,然后在 Keil中选择:

3.点击“Settings”,如下图设置:

4.设置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在 Keil 中下载程序了。

最后是关于两个下载引脚复用的问题:

在下载设置中这样选择,下载完成后,断电重新上电就可以当作正常IO使用了,程序中不用书写代码设置。

网友A:
新塘N76E003单片机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微控制器,使用Keil MDK(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作为开发环境可以方便地进行程序的编写、编译和调试。

网友B:
N76E003单片机的某些引脚具有复用功能,可以在不同的外设功能之间切换。为了使用这些引脚进行程序下载,可能需要配置引脚复用。

网友C:
编程器会接管P3.2引脚。

网友D:
在正确设置下载引脚复用之后,重新上电后这些引脚就可以作为正常的I/O来使用,并且这个过程不需要在程序中书写任何额外的代码。

网友E:
自动切换?

网友F:
在代码中或通过配置寄存器禁用这些引脚的其他功能,确保它们在下载期间只用于 ISP。

网友G:
应用中需要将这两个引脚用作其他功能,你可以在下载完成后通过软件配置来实现引脚复用。

网友H:
这个不需要内部程序判断吗

网友I:
在 Keil 开发环境中下载程序到 N76E003 单片机,通常需要使用专门的编程器或调试器,如 Nu-Link 或其他兼容的编程器。

网友J:
关于下载引脚复用,N76E003 单片机的某些引脚可能在编程模式下用作编程接口,在正常运行模式下则作为普通的 I/O 引脚。

网友K:
可以在代码中或在适当的时刻重新配置这些引脚以恢复其原本的功能。

网友L:
在完成下载操作后,应该断电然后重新给单片机通电,这样之前用作下载程序的引脚就会切换到普通I/O模式,按程序设计进行正常工作。

网友M:
在下载程序后,这些引脚可以被配置为普通 I/O 引脚以供应用程序使用。通常,这需要在程序中通过软件配置相应的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N:
软件还是需要配置复用IO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