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76E003串口下载解决办法

楼主(2024-07-27):
N76E003串口下载解决办法
  • **下载一个新塘的ICP 烧录软件
  • 装载APROM 和LDROM 区的hex或者bin文件**

这里请注意编程选项那里要把APROM和LDROM都要勾选上。

优先选取APROM为程序启动区,不要选LDROM,这里LDROM大小选择为4K字节,加载N76E003_ISP_UART0.bin文件,用来做为串口烧录的桥梁。这个文件我都放在文件夹里.。

在APROM程序区写入串口指令,使程序跳转到LDROM区。
跳转指令如下:

网友A:
bin文件也可以用这个工具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