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lcd1602程序

楼主(2024-07-28):
LCD1602液晶显示屏是一种常见的字符型液晶显示器,常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和电子设备的用户界面显示。程序流程图是理解LCD1602显示程序工作原理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图形化的方式展示了代码执行的顺序和逻辑。在这个程序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关键知识点:1. **接口连接**:- LCD1602的DB0-DB7数据线连接到微控制器的P0端口,用于传输数据。- RS(Register Select)线连接到P2.0,用于区分指令和数据。- RW(Read/Write)线连接到P2.1,当为0时进行写操作,为1时进行读操作。- E(Enable)线连接到P2.2,用于控制LCD模块的时钟信号。2. **函数定义**:- `LCD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用于设置LCD的工作模式,如8位数据模式、2行显示、5x7点阵字符。-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发送指令到LCD,如设置显示位置、清屏等。-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向LCD写入数据,用于显示字符或自定义字符。- `LCD_set_XY(uchar x, uchar y)`: 设置显示坐标,x范围0-15,y范围0-1,对应LCD的两行。- `LCD_disp_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DAT)`: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LCD_disp_String(uchar x, uchar y, uchar *s)`: 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LCD_check_Busy(void)`: 通常用于检测LCD是否忙于处理当前操作,但这个程序没有使用此功能。- `LCD_delay_10us(uint n)` 和 `LCD_delay_50us(uint n)`: 微秒级延时函数,用于满足LCD操作所需的定时要求。3. **初始化过程**:- 初始调用`LCD_Init()`,其中包含了多个LCD初始化指令,例如设置显示模式(0x38)、打开显示(0x0C)、设置输入模式(0x06)以及清屏(0x01)。4. **写指令与写数据**:- `LCD_write_Command()` 和 `LCD_write_Data()` 都包含了一个类似的步骤:设置RS和RW,写入数据,然后使能E信号,完成数据传输。5. **坐标设置**:- `LCD_set_XY()` 根据给定的x和y坐标计算出对应的地址,然后发送该地址作为指令到LCD。6. **字符和字符串显示**:- `LCD_disp_Char()` 使用`LCD_set_XY()` 设置位置后,调用`LCD_write_Data()` 来显示单个字符。- `LCD_disp_String()` 同样先设置位置,然后循环读取字符串中的每个字符并调用`LCD_write_Data()` 显示。7. **繁忙状态检查**:- 在LCD1602的操作中,通常需要检查LCD是否繁忙才能进行下一次操作,但在这个程序中,由于检查繁忙的效率较低,所以选择直接使用延时函数来确保指令执行完成。这个LCD1602程序流程图和代码详细描述了如何使用微控制器与LCD1602交互,包括初始化、设置显示位置、显示字符和字符串等基本操作,是实现简单文本显示的典型实现方式。在实际应用中,开发者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或扩展这些函数,以适应不同的显示需求。

网友A:
现在还有设备用这种屏幕吗

网友B:
这种屏幕用的很少了,尺寸太厚实,现在单色屏都是用的COG。

网友C:
这也太乱了,啥也看不清

网友D(2025-08-30):
初始化 LCD1602,含写命令 / 数据函数,设置显示位置,循环发送字符,控制光标与显示开关,实现字符在 16×2 屏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