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新唐N76E003系列到MS51 16KB系列的移植与性能增强指南

楼主(2024-07-29):
1、简介
NuMicro® MS51 16KB 系列为N76E003 系列的增强版本。新唐强烈建议新产品设计选用MS51 系列产品,MS51 系列有8/16/32 KB 完整产品型号。MS51 16KB 系列与N76E003 系列引脚兼容,用户可以通过更换芯片轻松升级产品,其移植注意事项概述如表 1‑1所示;表 1‑2则概述MS51 16KB 系列增强功能。后续章节概述了移植注意事项。

2、外设移植指南
2.1 外设比较概述
MS51 16KB 系列是增强型1T 8051的新成员,表 2‑1到表 2‑3列出了N76E003 系列和MS51 16KB 系列不同封装的外设比较,不同之处用蓝色标注。
型号Flash (KB)SRAM (KB)ISP ROM (KB)I/OTimer/PWMConnectivityADC(12-Bit)封装
ISO-7816UARTSPII2C
N76E003AT20181418462118-chTSSOP20
MS51FB9AE161418462118-chTSSOP20

2.2 外设兼容性列表
N76E003 系列和MS51 16KB 系列的兼容性,其差异和增强功能列在表 2‑4。
功能兼容性叙述
N76E003系列MS51 16KB系列
APROM18 KB16 KBN/A
LDROMAPROM起始地址 3800H/3C00H/4000H/4400HAPROM起始地址 3000H/3400H/3800H/3C00HN/A
SPROMN/A从FF80H开始新增支持SPROM功能
HIRC16 MHz16 MHz(默认)或24Mhz(需要重装载校验值)新增支持24 MHz HIRC可选
ADCN/AADC时钟分频新增支持ADC时钟分频
N/AADC数据釆集时间选择新增支持ADC釆样时间调整
N/AADC时钟慢模式选择新增支持ADC慢速选择
ADCMPN/AN/AADCMP中断标志位置1条件改变
SPIN/AN/AN/A
l2CN/AI2C0_SDA引脚保持时间延长使能新增支持I2C0_SDA引脚支持保持时间延 长8个系统时钟
UARTN/AN/AN/A
TIMERN/AN/AN/A
GPION/AN/A增强I/O驱动能力

3、软件移植指南
3.1 内存架构
3.1.1 APROM
N76E003 系列与MS51 16KB 系列支持不同大小的Flash,N76E003 系列APROM 大小为18KB;MS51 16KB 系 列APROM 大小为16KB。
3.1.2 SPROM
SPROM 为MS51 16KB 系列新增的特点,主要用于应用程序加密。SPROM 包含128字节,起始地址从FF80H ~FFFFH,不受整片擦除命令影响。

3.2 时钟系统
3.2.1 HIRC 16 MHz/24 MHz 切換
N76E003 系列HIRC 速度最高为16 MHz;MS51 16KB 系列HIRC 默认为16 MHz,和N76E003 系列兼容,最高可支持至24 MHz。如要提高系统频率,可由寄存器HIRC24(RCTRIM1[4]) 将系统频率设定成 24 MHz。
3.2.1.1 寄存器
MS51 16KB 系列新增HIRC24 (RCTRIM1[4]) 用来使能HIRC 为24 MHz。
寄存器的注释如下:
1. 下列表格新的特点用蓝色标注且保留位标注”-” 。
2. ”所有寄存器页”表示寄存器可在寄存器页0 和页1 中读/写。
3. ”时效访问保护(TA)”表示受TA 保护的寄存器,在写入时有时间限制。只有在限制解开的4 个系统时钟内,写入动作才能成功,否则写的动作不会生效。

网友A(2025-08-30):
新唐 N76E003 到 MS51 16KB 移植:调整头文件与寄存器定义,适配时钟 / 外设,利用 16KB 闪存优化代码,增强运算与存储性能,参考官方迁移文档。

网友B:
从 N76E003 系列移植到 MS51 16KB 系列,需注意 MS51 的 APROM 起始地址、大小与 N76E003 不同,可能需要修改代码防止内存溢出。ADC 采样部分需重新配置时钟和采样时间,I2C 的 SCL 引脚保持时间可能需要延长使能。MS51 主频可达 24MHz,性能上较 N76E003 有提升。

网友C:
移植需替换头文件与启动文件,调整 IO 口、定时器等外设初始化代码,注意中断向量表差异。性能增强可利用 MS51 的 16KB Flash 和更大 RAM,优化代码结构,启用硬件乘法器,提升运算速度,合理配置时钟频率,充分发挥其更优的指令执行效率与资源优势。

网友D(2025-10-02):
新唐 N76E003 系列移植到 MS51 16KB 系列时,需注意 APROM 起始地址和大小的差异,调整 ADC 时钟和采样时间,使能 I2C 的 SCL 引脚保持时间。性能增强方面,可利用 MS51 更高的工作频率,优化代码结构,合理配置资源,充分发挥其外设功能优势。

网友E:
新唐 N76E003 系列移植到 MS51 16KB 系列时,需注意 APROM 起始地址和代码量变化,MS51 的 APROM 起始地址不同且代码量为 16K,要防止内存溢出。性能方面,MS51 主频可升级到 24M,比 N76E003 更高,还需重新配置 ADC 时钟和采样时间,以及 I2C 的 SCL 引脚保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