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IO口的8种配置详解

楼主(2024-07-26):
 STM32 IO口的8中配置方式解读(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复用开漏输出、复用推挽输出以及上拉输入、下拉输入、浮空输入、模拟)

  STM32 IO口的8中配置方式:
  (1)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2)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3)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4)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5)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6)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7)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8)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I/O口的输出模式下。有3种输出速度可选(2MHz、10MHz和50MHz),这个速度是指I/O口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而不是输出信号的速度,输出信号的速度与程序有关(芯片内部在I/O口 的输出部分安排了多个响应速度不同的输出驱动电路,用户能够依据自己的须要选择合适的驱动电路)。通过选择速度来选择不同的输出驱动模块。达到最佳的噪声 控制和减少功耗的目的。

  高频的驱动电路。噪声也高,当不须要高的输出频率时,请选用低频驱动电路,这样非常有利于提高系统的EMI性能。

  当然假设要输出较高频率的信号,但却选用了较低频率的驱动模块。非常可能会得到失真的输出信号。

  关键是GPIO的引脚速度跟应用匹配(推荐10倍以上?)比方:

  1 、对于串口,假如最大波特率仅仅需115.2k,那么用2M的GPIO的引脚速度就够了,既省电也噪声小。

  2 、对于I2C接口。假如使用400k波特率,若想把余量留大些,那么用2M的GPIO的引脚速度也许不够,这时能够选用10M的GPIO引脚速度。

  3、 对于SPI接口,假如使用18M或9M波特率,用10M的GPIO的引脚速度显然不够了。须要选用50M的GPIO的引脚速度。

  4、 GPIO口设为输入时。输出驱动电路与port是断开。所以输出速度配置无意义。

  5、在复位期间和刚复位后,复用功能未开启,I/Oport被配置成浮空输入模式。

  6、全部port都有外部中断能力。为了使用外部中断线,port必须配置成输入模式。

  7、GPIO口的配置具有上锁功能,当配置好GPIO口后,能够通过程序锁住配置组合,直到下次芯片复位才干解锁。

  8 、在STM32中怎样配置片内外设使用的IOport

  首先,一个外设经过 ①配置输入的时钟和 ②初始化后即被激活(开启);③假设使用该外设的输入输出管脚,则须要配置相应的GPIOport(否则该外设相应的输入输出管脚能够做普通GPIO管脚使用);④再对外设进行具体配置。

  相应到外设的输入输出功能有下述三种情况:
  一、外设相应的管脚为输出:须要依据外围电路的配置选择相应的管脚为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或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

  二、外设相应的管脚为输入:则依据外围电路的配置能够选择浮空输入、带上拉输入或带下拉输入。

  三、ADC相应的管脚:配置管脚为模拟输入。

  假设把port配置成复用输出功能。则引脚和输出寄存器断开。并和片上外设的输出信号连接。将管脚配置成复用输出功能后,假设外设没有被激活,那么它的输出将不确定。

  3 通用IOport(GPIO)初始化:

  1 )GPIO初始化

  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B | C, ENABLE):使能APB2总线外设时钟

  2、 RCC_ APB2PeriphReset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B | C, DISABLE):释放GPIO复位

  2) 配置各个PINport(模拟输入_AIN、输入浮空_IN_FLOATING、输入上拉_IPU、输入下拉_IPD、开漏输出_OUT_OD、推挽式输出_OUT_PP、推挽式复用输出_AF_PP、开漏复用输出_AF_OD)

  3) GPIO初始化完毕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高低电平由IC的电源低定。

  推挽电路是两个参数相同的三极管或MOSFET,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各负责正负半周的波形放大任务,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输出既可以向负载灌电流,也可以从负载抽取电流。推拉式输出级既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提高开关速度。

网友A:
不同的配置模式对应什么区别啊

网友B:
在复位期间和刚复位后,复用功能未开启,I/Oport被配置成浮空输入模式。

网友C:
推拉式输出级既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提高开关速度。

网友D:
假如使用18M或9M波特率,用10M的GPIO的引脚速度显然不够了。

网友E(2024-08-31):
将 GPIO 设置为模拟模式以确保引脚不会接收到数字信号干扰,并且模拟信号可以准确地传递给内部 ADC。

网友F:
推挽输出就是能输出高、低电平,挺常见的。适合驱动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LED。它还能推拉电流,驱动能力不错,玩STM32的都挺爱用。

网友G:
I2C这种总线式通信就喜欢复用开漏输出,因为它能让多个设备一起用同一条线,还不会互相干扰,避免信号冲突,真是为总线通信设计的好东西。

网友H:
浮空输入模式没有上拉、下拉电阻,所以容易受干扰。环境干净的话用着还行,但如果干扰多,这个模式就不太靠谱,容易跑出错误信号。

网友I:
想要搞串口通信时,用复用推挽输出准没错。它能让外设控制信号的输出速度,数据传输也快,不用担心信号质量。

网友J:
开漏输出特别适合跟外部设备打交道,尤其是电平不同的情况,外面挂个上拉电阻就能搞定信号转换,实用性很强。

网友K:
模拟输入就是给ADC模块用的,比如传感器输入模拟信号。设置成这个模式后,电压变化能直接被读进ADC里,很方便。

网友L:
上拉输入模式特别适合用在按键上,按键没按时是高电平,按下去就拉低电平,用起来简单直观,按键检测就靠它了。

网友M:
要控制LED,推挽输出简直太方便了。输出高电平亮,低电平灭。还能提供足够的电流驱动,稳定又好用。

网友N:
当你需要中断处理时,用复用输出模式挺好。这样外设的信号能直接触发中断,响应速度快,效率也高。

网友O:
配GPIO时,选择合适的输出速度还能省电。比如不用高速信号时选2MHz就行了,不仅省电,还能减少噪声,效果不错。

网友P(2025-11-08):
需要中断处理时,用复用输出模式就好

网友Q:
MODER、OTYPER、OSPEEDR、PUPDR 四个核心寄存器

网友R:
输入引脚慎用浮空模式

网友S:
普通 IO 口最大拉灌电流为 ±40mA,长期工作建议控制在 ±20mA 以内,驱动大功率负载需通过三极管或 MOS 管放大电流,不可直接驱动。

网友T:
不推荐在关键信号上单独使用,容易受干扰

网友U:
不使用的 GPIO 建议配置为模拟输入或带上拉/下拉

网友V:
每个 GPIO 引脚都可以通过软件配置为不同的工作模式, 实现输入、输出、中断、复用功能

网友W:
模拟模式下,PUPDR 必须配置为 “无上下拉”;
模拟信号通道需与外设对应。

网友Q:
开漏输出上拉电阻值影响上升沿斜率,4.7kΩ适用于常规场景,1kΩ用于高速总线

网友X:
敏感模拟信号远离数字电路,必要时增加屏蔽罩

网友Y:
通常 需要外部上拉/下拉电阻,否则容易误触发

网友Z:
高频信号采用4层PCB布局,差分对走线间距≤3倍线宽

网友AA:
STM32外设时钟默认关闭,需手动开启以降低功耗。

网友AB:
上拉电阻阻值约30-50kΩ,驱动能力较弱,需避免外部强干扰。

网友AC:
推挽输出无需外部电阻,开漏输出必须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AA:
所有 GPIO 配置前必须先使能对应端口的时钟,否则配置寄存器无效。

网友AD:
高电平时能提供拉电流,低电平时能提供灌电流,STM32 普通 IO 口拉灌电流典型值为 ±20mA

网友AE:
开漏输出需外接上拉电阻,推挽输出直接驱动负载。

网友AF:
开漏输出必须加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AG:
STM32CubeMX图形化配置 GPIO,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AH:
浮空输入易受电磁干扰导致电平抖动,建议优先使用上拉 / 下拉输入

网友AI:
输出速率越高,IO 口电平切换越快,电磁干扰越大,功耗也越高

网友AJ:
未使用引脚设为模拟输入并关闭上下拉电阻,可降低漏电电流

网友AK:
高速信号注意 GPIO 输出速度设置

网友AL:
复用功能需确认外设使能及引脚映射关系,避免冲突。

网友AM:
引脚复用功能必须正确配置

网友AN:
STM32 GPIO 的 8 种常见配置模式

网友AO:
复用功能未激活时,引脚输出不确定,需确保外设初始化完成后再使用。

网友AP:
悬空时电平不确定,易受干扰,需避免引脚悬空。

网友AQ:
不同 IO 口支持的复用功能不同,必须参考 STM32 数据手册的 “引脚复用表” 选择正确的 AF 通道

网友AR:
浮空输入引脚悬空时电平不确定, 上拉/下拉输入可避免悬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