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STM32 DSP库

楼主(2024-07-27):
首先开启DSP库

然后添加DSP库的头文件

参考armbbs硬汉大佬的数字信号教程,使用matlab设计一个FIR数字滤波器

#define TEST_LENGTH_SAMPLES 1024 //采样点数
#define BLOCK_SIZE 1 //调用一次arm_fir_f32处理的采样点个数
#define NUM_TAPS 29 //滤波器系数个数
uint32_t blockSize = BLOCK_SIZE;
uint32_t numBlocks = TEST_LENGTH_SAMPLES/BLOCK_SIZE; //需要调用arm_fir_f32的次数
static float32_t firStateF32[BLOCK_SIZE + NUM_TAPS - 1]; //状态缓存,大小numTaps + blockSize - 1
//数字低通滤波器系数 通过matlab命令fadtool获取
const float32_t firCoeffs32LP[NUM_TAPS] = {
0.004408003297, 0.005197565537, 0.007328365929,  0.01079409383,  0.01550024934,
0.02126707509,  0.02783845738,  0.03489634395,  0.04207972065,  0.04900695756,
0.0552999489,   0.0606084317,  0.06463276595,  0.06714358181,   0.0679968819,
0.06714358181,  0.06463276595,   0.0606084317,   0.0552999489,  0.04900695756,
0.04207972065,  0.03489634395,  0.02783845738,  0.02126707509,  0.01550024934,
0.01079409383, 0.007328365929, 0.005197565537, 0.004408003297
};

//数字低通滤波器
void arm_fir_f32_lp(float32_t *in,float32_t *out)
{
    arm_fir_instance_f32 S;
    float32_t *inputF32, *outputF32;
    inputF32 = in;
    outputF32 = out;
    arm_fir_init_f32(&S, NUM_TAPS, (float32_t *)&firCoeffs32LP[0], &firStateF32[0], blockSize);
    //FIR滤波,每次处理1个点
    for(int i=0; i < numBlocks; i++)
    {
        arm_fir_f32(&S, inputF32 + (i * blockSize), outputF32 + (i * blockSize), blockSize);
    }
}

网友A:
参考armbbs硬汉大佬的数字信号教程,使用matlab设计一个FIR数字滤波器

网友B:
matlab设计一个FIR数字滤波器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C:
还要调用DSP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