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锂电池供电的一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2024-07-27):
最近要用到一键开关机电路,网上有很多,不过都比较复杂,且不适合我的应用,于是设计一款比较简单的一键开关机电路。

下边是简化版本,因为锂电池供电需要降压,使用了一款带有关断功能的DC-DC芯片,按键按下时EN引脚会通过二极管上拉到4.2-0.3V左右,此时降压芯片工作。

STM32上电后先通过I/O1输出高电平维持住EN引脚的电压,这时松开按键,EN引脚的电压为3.3V,降压芯片继续工作。

因为使用了二极管隔离,此时如果I/O2使用使用内部下拉电阻,I/O2的电压是0V。在STM32正常工作时再次按下按键,I/O2会被拉高可以通过STM32检测并处理按键事件。

比如当长按按键3秒后关机,在处理关机动作时不能将I/O1设置为低电平,因为按键还处于按下状态时会强制把I/O1拉高,STM32内部的MOS肯定干不过按键,容易烧坏芯片。

这时只需要将I/O1设置为输入状态,在按键松开后EN引脚会被下拉电阻拉到0V,降压芯片停止工作。

这里I/O1和I/O2需要使用5V容忍的I/O。

网友A:
具体型号是多少?有相关资料文档嘛?没看到呀

网友B:
你设计的这个一键开关机电路利用STM32的I/O引脚和一个带有关断功能的DC-DC降压芯片,实现了锂电池供电系统的开关机控制,关键在于利用按键、二极管和STM32 I/O引脚的配合。

网友B:
元件说明
D1(二极管):隔离按键和STM32的I/O1,防止按键直接影响I/O1。
SW1(按键):用于手动启动和关机控制。
R1(下拉电阻):确保在未按下按键时EN引脚为低电平,通常值为10kΩ左右。
I/O1(STM32引脚):输出高电平维持EN引脚的电压。
I/O2(STM32引脚):检测按键状态,需要配置为内部下拉。

网友C:
操作流程
启动系统:

按下SW1,EN引脚通过D1上拉到4.2V,DC-DC芯片开始工作,输出3.3V。
STM32上电后,通过I/O1输出高电平维持EN引脚的电压。
松开SW1后,EN引脚由I/O1维持在3.3V。
按键检测:

I/O2通过内部下拉电阻保持低电平。
按下SW1时,I/O2被上拉到高电平,STM32检测到按键事件。
关机:

按住SW1,I/O2被拉高,STM32检测到长按事件。
STM32执行关机动作,将I/O1配置为输入状态。
松开SW1,EN引脚通过R1下拉到0V,DC-DC芯片停止工作,系统关机。

网友D(2024-08-31):
如何在 STM32 中管理 I/O 引脚以实现开关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