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 PWM中断使用小坑

楼主(2024-07-28):
如果需要这两个中断,就必须同时启用: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x );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x, TIM_CHANNEL_y);

这样下面的函数才能都有响应。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 (TIM_HandleTypeDef *htim)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 (TIM_HandleTypeDef *htim)

也就是说,这两个中断需要两个对应的启用函数。

网友A:
如果只需要1个中断呢?

网友B(2024-08-28):
HAL_TIM_PWM_Start_IT() 函数用于启动 PWM 输出并使能 PWM 脉冲完成中断。

网友C:
为了确保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 和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 函数能够正常响应,您需要启用定时器的相应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