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启动文件

楼主(2024-07-29):
本文对STM32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hd.s的代码进行讲解,此文件的代码在任何一个STM32F10x工程中都可以找到。可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直接下载此文件,提取码stm3。

启动文件使用的ARM汇编指令汇总

Stack——栈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开辟栈的大小为 0X00000400(1KB),名字为 STACK, NOINIT 即不初始化,可读可写, 8(2^3)字节对齐。

    栈的作用是用于局部变量,函数调用,函数形参等的开销,栈的大小不能超过内部SRAM 的大小。如果编写的程序比较大,定义的局部变量很多,那么就需要修改栈的大小。如果某一天,你写的程序出现了莫名奇怪的错误,并进入了硬 fault 的时候,这时你就要考虑下是不是栈不够大,溢出了。

    EQU:宏定义的伪指令,相当于等于,类似于C 中的 define。

    AREA:告诉汇编器汇编一个新的代码段或者数据段。STACK 表示段名,这个可以任意命名;NOINIT 表示不初始化;READWRITE 表示可读可写, ALIGN=3,表示按照 2^3对齐,即 8 字节对齐。

    SPACE:用于分配一定大小的内存空间,单位为字节。这里指定大小等于 Stack_Size。

    标号__initial_sp 紧挨着 SPACE 语句放置,表示栈的结束地址,即栈顶地址,栈是由高向低生长的。

Heap——堆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heap_limit

    开辟堆的大小为 0X00000200(512 字节),名字为 HEAP, NOINIT 即不初始化,可读可写, 8(2^3)字节对齐。__heap_base 表示对的起始地址, __heap_limit 表示堆的结束地址。堆是由低向高生长的,跟栈的生长方向相反。

    堆主要用来动态内存的分配,像 malloc()函数申请的内存就在堆上面。这个在 STM32里面用的比较少。

PRESERVE8

THUMB

PRESERVE8:指定当前文件的堆栈按照 8 字节对齐。

THUMB:表示后面指令兼容 THUMB 指令。THUBM 是 ARM 以前的指令集, 16bit,现在 Cortex-M 系列的都使用 THUMB-2 指令集, THUMB-2 是 32 位的,兼容 16 位和 32 位的指令,是 THUMB 的超集。

向量表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EXPORT __Vectors_End

EXPORT __Vectors_Size

     定义一个数据段,名字为 RESET,可读。并声明 __Vectors、 __Vectors_End 和__Vectors_Size 这三个标号具有全局属性,可供外部的文件调用。

    EXPORT:声明一个标号可被外部的文件使用,使标号具有全局属性。如果是 IAR 编译器,则使用的是 GLOBAL 这个指令。

    当内核响应了一个发生的异常后,对应的异常服务例程(ESR)就会执行。为了决定 ESR的入口地址, 内核使用了―向量表查表机制‖。这里使用一张向量表。向量表其实是一个WORD(32 位整数)数组,每个下标对应一种异常,该下标元素的值则是该 ESR 的入口地址。向量表在地址空间中的位置是可以设置的,通过 NVIC 中的一个重定位寄存器来指出向量表的地址。在复位后,该寄存器的值为 0。因此,在地址 0 (即 FLASH 地址 0) 处必须包含一张向量表,用于初始时的异常分配。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个另类:0 号类型并不是什么入口地址,而是给出了复位后 MSP 的初值。下图是F103的向量表。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栈顶地址

DCD Reset_Handler ;复位程序地址

DCD NMI_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DCD 0 ; 0 表示保留

DCD 0

DCD 0

DCD 0

DCD SVC_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DCD 0

DCD PendSV_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外部中断开始

DCD WWDG_IRQHandler

DCD PVD_IRQHandler

DCD TAMPER_IRQHandler

;限于篇幅,中间代码省略

DCD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DCD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DCD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__Vectors_End

__Vectors_Size EQU __Vectors_End - __Vectors

    __Vectors 为向量表起始地址, __Vectors_End 为向量表结束地址,两个相减即可算出向量表大小。

    向量表从 FLASH 的 0 地址开始放置,以 4 个字节为一个单位,地址 0 存放的是栈顶地址, 0X04 存放的是复位程序的地址,以此类推。从代码上看,向量表中存放的都是中断服务函数的函数名,可我们知道 C 语言中的函数名就是一个地址。

    DCD:分配一个或者多个以字为单位的内存,以四字节对齐,并要求初始化这些内存。在向量表中, DCD 分配了一堆内存,并且以 ESR 的入口地址初始化它们。

复位程序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定义一个名称为.text 的代码段,可读。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复位子程序是系统上电后第一个执行的程序,调用 SystemInit 函数初始化系统时钟,然后调用 C 库函数_mian,最终调用 main 函数去到 C 的世界。

    WEAK:表示弱定义,如果外部文件优先定义了该标号则首先引用该标号,如果外部文件没有声明也不会出错。这里表示复位子程序可以由用户在其他文件重新实现,这里并不是唯一的。

    IMPORT:表示该标号来自外部文件,跟 C 语言中的 EXTERN 关键字类似。这里表示 SystemInit 和__main 这两个函数均来自外部的文件。

    SystemInit()是一个标准的库函数,在 system_stm32f10x.c 这个库文件中定义。主要作用是配置系统时钟,这里调用这个函数之后,单片机的系统时钟配被配置为 72M。__main 是一个标准的 C 库函数,主要作用是初始化用户堆栈,并在函数的最后调用main 函数去到 C 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写的程序都有一个 main 函数的原因。

     LDR、 BLX、 BX 是 CM4 内核的指令,可在《CM3 权威指南 CnR2》第四章-指令集里面查询到,具体作用见下表:

中断服务程序

    在启动文件里面已经帮我们写好所有中断的中断服务函数,跟我们平时写的中断服务函数不一样的就是这些函数都是空的,真正的中断服务程序需要我们在外部的 C 文件里面重新实现,这里只是提前占了一个位置而已。

    如果我们在使用某个外设的时候,开启了某个中断,但是又忘记编写配套的中断服务程序或者函数名写错,那当中断来临的时,程序就会跳转到启动文件预先写好的空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并且在这个空函数中无线循环,即程序就死在这里。

NMI_Handler PROC ;系统异常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B .

ENDP

;限于篇幅,中间代码省略

SysTick_Handler PROC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B .

ENDP

Default_Handler PROC ;外部中断

EXPORT WWDG_IRQHandler [WEAK]

EXPORT PVD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AMP_STAMP_IRQHandler [WEAK]

;限于篇幅,中间代码省略

LTDC_IRQHandler

LTDC_ER_IRQHandler

DMA2D_IRQHandler

B .

ENDP

    B:跳转到一个标号。这里跳转到一个‘.’,即表示无线循环

用户堆栈初始化

ALIGN

ALIGN:对指令或者数据存放的地址进行对齐,后面会跟一个立即数。缺省表示 4 字节对齐。

;用户栈和堆初始化,由 C 库函数_main 来完成

IF :DEF:__MICROLIB ;这个宏在 KEIL 里面开启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 这个函数由用户自己实现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ALIGN

ENDIF

END

    首先判断是否定义了__MICROLIB ,如果定义了这个宏则赋予标号__initial_sp(栈顶地址)、 __heap_base(堆起始地址)、 __heap_limit(堆结束地址)全局属性,可供外部文件调用。有关这个宏我们在 KEIL 里面配置,具体见图 15-2。然后堆栈的初始化就由 C 库函数_main 来完成。

    如果没有定义__MICROLIB,则才用双段存储器模式,且声明标号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具有全局属性,让用户自己来初始化堆栈。

    IF,ELSE,ENDIF:汇编的条件分支语句,跟 C 语言的 if ,else 类似

    END:文件结束

网友A:
启动文件 startup_stm32f10x_hd.s 是 STM32F10x 系列微控制器项目的关键部分,它定义了系统的初始配置,包括栈(Stack)、堆(Heap)、中断向量表以及复位处理程序等。

网友B:
栈顶地址(即栈的起始地址),栈在内存中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生长的。

网友C:
楼主这个有相关的提取网盘吗?出来提取码了,有的话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