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启动模式配置与应用

楼主(2024-07-29):
三种BOOT模式

    所谓启动,一般来说就是指我们下好程序后,重启芯片时,SYSCLK的第4个上升沿,BOOT引脚的值将被锁存。用户可以通过设置BOOT1和BOOT0引脚的状态,来选择在复位后的启动模式。

Main Flash memory
是STM32内置的Flash,一般我们使用JTAG或者SWD模式下载程序时,就是下载到这个里面,重启后也直接从这启动程序。

System memory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这种模式启动的程序功能是由厂家设置的。一般来说,这种启动方式用的比较少。系统存储器是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STM32在出厂时,由ST在这个区域内部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ISP程序, 这是一块ROM,
出厂后无法修改。一般来说,我们选用这种启动模式时,是为了从串口下载程序,因为在厂家提供的BootLoader中,提供了串口下载程序的固件,可以通过这个BootLoader将程序下载到系统的Flash中。但是这个下载方式需要以下步骤:
Step1:将BOOT0设置为1,BOOT1设置为0,然后按下复位键,这样才能从系统存储器启动BootLoader
Step2:最后在BootLoader的帮助下,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到Flash中
Step3:程序下载完成后,又有需要将BOOT0设置为GND,手动复位,这样,STM32才可以从Flash中启动可以看到, 利用串口下载程序还是比较的麻烦, 需要跳帽跳来跳去的,非常的不注重用户体验。

Embedded Memory
内置SRAM,既然是SRAM,自然也就没有程序存储的能力了,这个模式一般用于程序调试。假如我只修改了代码中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就需要重新擦除整个Flash,比较的费时,可以考虑从这个模式启动代码(也就是STM32的内存中),用于快速的程序调试,等程序调试完成后,在将程序下载到SRAM中。

开发BOOT模式选择

    通常使用程序代码存储在主闪存存储器,配置方式:

BOOT0=0,BOOT1=X

Flash锁死解决办法

    开发调试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内部Flash锁死,无法连接SWD以及Jtag调试,无法读到设备,可以通过修改BOOT模式重新刷写代码。

    修改为BOOT0=1,BOOT1=0即可从系统存储器启动,ST出厂时自带Bootloader程序,SWD以及JTAG调试接口都是专用的。重新烧写程序后,可将BOOT模式重新更换到BOOT0=0,BOOT1=X即可正常使用。

网友A:
启动模式BOOT模式决定了芯片在复位后从哪里开始执行代码。

网友B:
完成后,记得将 BOOT0 设置回 0,并将 BOOT1 设置为 X,然后重新复位芯片,恢复正常的工作模式。

网友C:
Main Flash memory是STM32内置的Flash,一般我们使用JTAG或者SWD模式下载程序使用

网友D(2024-08-29):
这是 STM32 微控制器的主 Flash 存储器,用于存储用户的应用程序代码。绝大多数情况下,程序都会被下载到这里。

网友E(2025-03-17):
STM32H系列好像BOOT模式的设置有点不一样,F1这种老系列还是比较直观的。

网友F:
BOOT1脚有时候不太容易找到,很多开发板上都没引出来,只能靠BOOT0搞定启动模式。

网友G:
用ISP模式刷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下载失败的情况?是不是波特率或者工具的问题?

网友H:
BOOT0=1启动BootLoader确实能救砖,不过有些MCU还能用MCU内部的选项字节配置启动模式。

网友I:
之前折腾STM32的DFU模式,发现直接用USB DFU刷固件比串口ISP要方便不少,有人试过吗?

网友J:
STM32的BOOT模式确实挺实用的,特别是系统存储器模式,关键时候能救砖!

网友K:
之前遇到过Flash锁死的情况,改BOOT模式重刷固件真的能解决,ST的BootLoader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L:
这个Embedded SRAM模式感觉比较少用,真的有人用它来调试吗?会不会比直接刷Flash快很多?

网友M:
用串口ISP下载程序确实麻烦,还是ST-LINK更方便,不用老是跳线。

网友N:
有没有人用过System Memory启动?ST官方的BootLoader支持哪些接口,除了UART还能用USB DF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