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嵌入式 C 保护结构体的方式

楼主(2024-07-25):
不知道是因为宏的实现看不懂还是用法不懂?掩码结构体宏的实现本质上就是使用一个掩码数组 chMask 把结构体保护起来。
用法可以结合大佬的PLOOC使用示例及其基于C语言的面向对象编程-傻孩子.pdf(本公众号聊天界面回复:基于C语言的面向对象编程)来一起看:
  1.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PLOOC

楼主:
同样,也可以结合使用不完全类型(Incomplete Types)来保护结构体的方式一起看一下,这个之前有分享过。这里也一起分享下。

C语言中使用不完全类型(Incomplete Types)来保护结构体的方式,主要涉及到在声明结构体时不提供完整的定义,仅在需要时(如在其源文件中)才给出完整的定义。这种方式的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

封装性增强:使用不完全类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隐藏结构体的内部细节,防止外部代码直接访问结构体的成员,从而提高代码的封装性和安全性。

模块间解耦:通过不完全类型声明,可以在多个模块之间传递结构体的指针,而无需暴露结构体的完整定义。这有助于减少模块间的耦合度,使得系统更加灵活和易于维护。

缺点:

使用限制:不完全类型有一些使用上的限制,比如不能直接使用sizeof运算符来获取不完全类型的大小(因为编译器不知道其完整定义)。这可能导致在需要知道结构体大小的情况下无法使用不完全类型。

容易出错:如果在使用不完全类型时没有正确地提供其完整定义,或者在多个地方提供了不一致的定义,都可能导致编译错误或运行时错误。

楼主:
什么是不完全类型?
C/C++中不完全类型有三种不同形式:void、未指定长度的数组以及具有非指定内容的结构和联合。使用不完全类型的指针或引用,不需要知道类型的全部内容。比如:

我们常用以下方式声明数组:
  1. extern int array[];

此时的array就是一个不完全类型的数组,一般这样的数组声明会放在.h中,而其定义放在.c中,在定义的时候在给出数组的具体长度,若之后有需要改变数组的长度时,直接改.c里的就可以,对外的.h就保持原样不用修改。

用数组来说明可能还是有点不太好理解,下面我们用结构体的例子来做说明。

在此之前,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结构体实体是在头文件中定义还是源文件中定义呢?

实际上,在头文件、源文件中定义都可以。

网友A:
C语言要搞的特别懂真的挺难的,这么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