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ADC中断问题

楼主(2024-07-25):
我配置 MCPWM_T0触发一段采样,触发频率10k ,ADC 1段采样完成中断使能。但实际测出来进出中断的频率是625K 。

    ADC_InitStructure.IE         = ADC_SF1_IE;//|ADC_SF2_IE;          /* 中断使能 */
    ADC_InitStructure.RE         = 0;                   /* DMA请求使能 */
    ADC_InitStructure.NSMP       = DISABLE;             /* 两段采样使能 */
    ADC_InitStructure.DATA_ALIGN = DISABLE;             /* DAT右对齐使能 */
    ADC_InitStructure.CSMP       = DISABLE;             /* 连续采样使能 */
    ADC_InitStructure.TCNT       = 0;                   /* 触发一次采样所需的事件数 */
    ADC_InitStructure.TROVS      = DISABLE;             /* 手动触发过采样使能,开启后一次采样需要多次触发 */
    ADC_InitStructure.OVSR       = 0;                   /* 过采样率 */
    ADC_InitStructure.TRIG       = ADC_TRIG_MCPWM0_T0;//|ADC_TRIG_MCPWM0_T1;  /* 触发信号,一个触发信号对应一段采样 */
    ADC_InitStructure.S1         = 6;                   /* T0触发,第一段常规采样次数 */
    ADC_InitStructure.S2         = 1;                   /* T1触发,第二段常规采样次数 */
    ADC_InitStructure.IS1        = 1;                   /* 空闲采样次数 */
    ADC_InitStructure.GAIN       = 0;                   /* 低增益(7.2V量程)使能 */
    ADC_InitStructure.LTH        = 0;                   /* ADC 模拟看门狗 0 下阈值 */
    ADC_InitStructure.HTH        = 0;                   /* ADC 模拟看门狗 0 上阈值 */
    ADC_InitStructure.GEN        = 0;                   /* ADC 模拟看门狗 0 对应使能位 */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ADC0, &ADC_InitStructure);

void ADC0_IRQHandler(void)
{
                test_val1 = 0;
                GPIO_SetBits (GPIO0 ,GPIO_Pin_3);
          if(ADC_GetIRQFlag(ADC0,ADC_SF1_IF))
                {
                        test_val1++;
                }

                else
                {
                  ADC_ClearIRQFlag(ADC0,ADC_ALL_IF);
                }
                GPIO_ResetBits (GPIO0 ,GPIO_Pin_3);
}

网友A:
可以把触发信号用gpio输出来,详见datasheet引脚的功能说明

网友B:
你这中断里写的不对啊,进中断应该直接清中断标志,不要设置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中断里写的不对啊,进中断应该直接清中断标志,不要设置条件

是的  我改过来就好了 ,但是我看他例程里面是判断条件 ,就挪过来的。感谢大佬

网友C:
不同的工作模式产生中断的时候中断向量一样吗

网友D:
会不会是采样模式或者采样频率设置的不对啊

网友E:
这个还需要结合系统时钟的配置来进行分析

网友F:
如果输入adc的电压过高 adc会产生中断吗

网友G:
请问什么叫做adc的1段采样啊  它还分好几段吗

网友H:
都i有那些adc模块产生的中断呢

网友I(2024-09-24):
设置ADC的参数这么多啊。

网友J:
没用过这个功能,一般是用ADC的DMA中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