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谁有ST-Link设备连接Windows 11系统的教程

楼主(2024-07-25):
谁有ST-Link设备连接Windows 11系统的教程

网友A:
直接usb插进去不就行了

网友B:
前往STM的官方网站ST-Link Utility。就可以下载到最新版本的ST-Link驱动程序。 从首页介绍那里就有官网的连接、

网友C:
这用啥教程,一般不是插上就用?

网友D:
在使用ST-LINK/V2或ST-LINK/V3编程器时,如果遇到无法识别或找不到STM32G431RBT6、STM32G473VET6或STM32H723VET6等器件的情况,可能是编程器固件版本问题

网友E:
建议下载个STlink的驱动,你安装上就好了

网友F:
看看你的ST-LINK/V2ST-LINK/V3编程器的固件版本是最新的不。旧版本的固件可能不支持某些新的STM32系列或型号。

网友E:
跟操作系统没啥关系,基本都是有驱动就可以

网友G:
确保目标板(即你的STM32开发板)已经正确上电。编程器需要目标板有稳定的电源供应才能正常识别和编程。

网友H(2024-08-24):
你下载个关于STlink的烧录软件,里面就带有驱动的,直接安装上就行

网友G:
现在只要不开发STM8,其实不建议使用STlink的了

网友I:
检查ST-LINK与目标板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无误。

网友J:
确保SWD(串行线调试)接口的VCCGNDSWDIOSWCLK线都已正确连接。如果使用的是ST-LINK/V2,确保4针的SWD接口没有接错

网友E:
有些STM32芯片在出厂时可能默认处于某种保护状态,如读保护或写保护,这可能会阻止编程器识别芯片。你需要在芯片的用户手册中查找如何解除这些保护状态。

网友K:
这种不用啥安装教程的,链接很简单,基本上有驱动插上就能识别的

网友L:
保证你使用的编程软件(如STM32CubeProgrammerSTVP等)已经正确配置,选择了正确的目标芯片型号和编程接口(如SWD

网友F:
你可以先接入到win电脑里,然后看看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感叹号,没有就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H:
如果仍然无法识别芯片,可能是芯片本身存在硬件问题,如损坏或焊接不良。

网友K:
有些开发板可能因为设计问题,导致ST-LINK无法正常识别芯片。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联系开发板的生产商获取支持。

网友I:
keil或者IAR好像都有STlink的预驱动吧